请教用一个按钮控制接触器起动和停止,不用PLC

楼主(2010-01-04):
请教用一个按钮控制接触器起动和停止,不用PLC,画出线路图,可不可?

网友A:
 带自锁按钮?--直接连接触器线圈就行,,,,,普通按钮,就需要用到辅助触点了

楼主:
你这个是自锁按钮吗???

网友B:
这是普通按钮控制的,自锁按钮的电路是另一种画法

网友C:
这个不对吧,中间KM1互锁要去掉才是对的

网友D:
不错,一个按钮控制接触器起动和停止.

网友E:
这个是无法停机的  只有把KM2线圈前边的KM1常闭触电去掉才可以啊   不然KM2线圈如何通电 ???

网友F:
可以 不错  非常好

网友G(2010-02-09):
图是正确的,我这里用到这个电路很多,KM1瞬间通电后KM0自锁就释放了,二次接通KM2时KMI常闭是闭合的。可以关机,工作很可靠。不过继电器似乎应该标为KA,呵呵!

网友H:
  可以将按钮下面的自锁触电KM1和KM2去掉,仍然没有问题,此处多余了。

网友I(2010-04-26):
好!!!!可以 !不错 !非常好 收藏了

网友J:
14楼说的对,可以去掉那两个辅助触点

网友K:
上面是经典的单按钮启停电路,是最简的。

如果去掉那两个辅助触点,肯定会不行的。不能乱说,要试验了才能下结论的

网友L(2011-08-20):
该图有问题,sb按钮如果不是自锁,km1根本不能自锁,如果是自锁按钮,那就不用这么复杂,直接用自锁按钮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M:
不知道怎么样,试试看吧!

网友M:
不好意思,上面我的图是错误的,实际不行。

第一幅的对的,我试过呢。

网友N:
应该可以利用欧系的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输出的重复定义和输出点的内部逻辑组装出这个反复的功能。

输出点有延时功能,有自定义逻辑功能。只要多用几个输出点和输入点应该可以组装出来。西门子的MM4好像有个叫COBO,定义能力组合能力很强。

外部只要一个常规按钮就可以了。

(只是我的猜想)

网友N:
这个问题如果纯粹用上单按钮启停的话就没意思了。何必扯上变频器呢?

网友O:
对:北方的狼在咆哮 关于
不知道怎么样,试试看吧!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图在瞬间有一个m1 m2 m0都为0的时间点,按钮还没有释放所有又重新重复按钮开启的步骤,开起来停不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P(2014-09-06):
引用 网友H:
可以将按钮下面的自锁触电KM1和KM2去掉,仍然没...

 去掉之后,一直按钮这个按钮,继电器会一直噼里啪啦的动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R:
!!!!!!??????

有创意!

网友S:
当然可以,接线图在下面。自己看。开关给的是脉冲信号啊,不能使用旋钮开关,要避免循环开关,可以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启动一二秒后才能关掉,避免各个继电器一直翻转。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网友M 关于不知道怎么样,...

原理正确,实际操作是可能会因为启动按钮闭合的时间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输出,可能按了几次都停不了,或启动不起来,可以加一个时间控制,给启动吸合保持一段时间,然后M2才能吸合。

楼主:
2729好,构思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