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速位置锁存

楼主(2010-01-04):
高速位置锁存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最多可以锁存几个周?不太清楚求教各位了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将某一时刻的轴位置存放起来。比方说加工机床如果需要找工件边缘,需要按较低的速度,一定的轨迹运动,当到达工件边缘时轴的锁存输入点检测到工件,此时的坐标就被保存起来,就算是之后过冲,保存的坐标也不会改变,除非锁存输入点状态改变。
一般每个轴都有一个用于锁存的输入点。有时将几个输入点并联起来只接一个传感器。

网友B:
高速位置锁存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保存外部信号触发的瞬间的位置,通常要求响应速度比较快,用于对位置数据的采样。

最多可以锁存几个周?

这大概要看您使用的控制器规格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个位了,我还是个新手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