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补周期

楼主(2010-01-04):
运控卡的插补周期是根据轴数确定的吗?还要就是插补周期怎么理解啊 ?求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运控卡的插补周期是根据轴数确定的吗?

不一定,这要看控制卡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无关的。

网友B:
美国人喜欢说大话,比如10轴采样周期为1ms,美国人可能就吹说单轴为0.1ms(反正你也不用单轴),而英国人比较实在就会说单轴也是1ms。开个玩笑,不针对具体公司。

所谓插补周期,实际上可理解为大学控制理论里学的采样周期。输出的多轴控制信号(电压,脉冲),每个采样(插补)周期,同时更新一次。

网友C(2010-12-04):
我只是就是论事, 说错了请纠正。
其实像刘岩利说的一样,看控制卡的工作方式
能量控制的比方很对,但是忽视了一点,例如一个AD芯片可以对应多个采样通道,如果AD的最小采样周期是0.1ms, 它要处理10个通道就是1ms,整体体现出来的采样周期就是1ms; 但如果只需要采样一个通道,它体现出来的最高采样周期就是0.1ms;采样5个通道,最高就是0.5ms; 改变这个周期有没有用途?快点总会有其好处吧。

有些控制卡比如说PMAC能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插补周期,有些卡可能固定好了不能改动。

网友B:
采样周期不单纯是AD硬件,也是软件及CPU处理能力决定的。能改变采样周期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也不是只有XXXX可以,XXXX居然还谈20ms插补,糊弄小孩吧。

网友C:
插补周期不是采样周期,你所说的采样周期是伺服周期或电流环周期,如果理解没错,是PMAC中的精插。

典型插补周期是多少?最小可到多少?

PMAC中有初插和精插两个概念,
关于初插,对于一般应用,Power PMAC 手册上提到典型插补周期是2ms到20ms,这是针对256轴的;最小可以做到多少,和应用及轴数有关。

关于精插,是在每个伺服周期执行一次,用的是三次样条,因为最小伺服周期和轴数也有关系,对于256轴的情况,最小插补周期是0.5ms. 对于32轴,是在0.1ms以下

网友D:
精插用三次样条,初插用什么?

网友C:
波恩前辈,很遗憾我无法准确回答你的问题,PMAC手册中没有具体指出初插用的是什么方法
我还是尽我所知道的进行回答:

以下是手册中的内容

Isx13 Coordinate System x Segmentation Time

If Isx13 is greater than zero, Coordinate System x is in segmentation mode, and all LINEAR and CIRCLE
mode trajectories are created by computing intermediate segment points with a coarse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every Isx13 milliseconds, then executing a fine interpolation using a cubic spline algorithm
every servo cycle.

据我所知,初插里面包括了很多内容,其实是轨迹的预处理: 对原始轨迹分段,最优拟合,刀具半径补偿,缓冲区动态混合,逆模计算,提前读和回溯等等;比较费时。
精插就比较简单,只需进行点到点之间的三次样条拟合,费时很少。

就我的理解,这里的精插就是大家通常提到的插补。

如有错误,请纠正。

网友E:
采样周期和伺服周期是一个概念?电流环采样周期也只是采样周期的一部分吧,还有速度环和位置环的采样周期呢

网友B:
对于大多数应用,实际上位置环的采样周期太小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为速度环在伺服驱动器上。采样周期太小会导致信号噪声加大,控制效果反而下降。大部分运动控制器设定的位置环都是0.5ms---1ms的采样周期,这样有一定道理,电流环和速度环一般都在伺服驱动器上都小于0.5ms。

网友C:
采样周期是AD采样中的通用术语,在这里借用为运动控制一些周期的描叙,虽不太恰当但是也没有问题

通常 换相周期<=电流环周期<=速度环<=位置环
针对不同应用场合,周期应有不同设定;  采样周期太小会导致信号噪声加大,控制效果反而下降 这个结论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是大电机比如说100KW,位置环周期大于2ms,电流环周期大于1ms都不会太有问题,周期设置太小反而会有坏效果;
如果是很小的电机比如只有5W的高精度高响应的特种伺服电机,位置环和伺服环的周期必须很小

一般应用的位置环应该小于0.5ms, 频响比较高的场合可以达到0.02ms;
电流环和速度环一般都在伺服驱动器上都小于0.2ms,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达到0.01ms

速度环不一定在伺服驱动器上
伺服驱动器有很多种:
速度型的驱动器 --- 速度环,电流环, 换相都在驱动器上
力矩型的驱动器 --- 只有电流环和换相在驱动器上
PWM型的驱动器 ---- 只接受PWM信号,所有的环都不在驱动器上
还有一些其它类型的驱动器,不一一列举

在PMAC里,用户在一张卡上匹配不同的驱动器类型
比如说选用速度型驱动器时,可以关闭PMAC里速度环,电流环和换相算法
如果碰上特种电机,用户还可以编写自己的电流环和换相算法

网友B:
对于90%以上的工程用户,基本没人需要自己编写所谓电流环和换相算法,中国市场上的90%以上伺服可以说都是你所谓的速度型驱动器。自己写算法也许对一些搞科研的大学老师或研究员有点用,对于广大的工控人,简单好用,复杂问题简单化,才是做项目好产品。连一些基本参数都要自己定义的东西,对于客户是不方便的。

网友C:
可以定制参数不是意味着用户必须自己定义   可以写算法不是说你一定要编写  ;更不是你所说的一些基本参数都要自己定义;
PMAC提供的缺省配置和缺省算法足够你说的90%应用,已经把问题简单化了,和把参数固定好的控制卡没有什么区别,对不需要特殊应用的客户当然是方便的
同时给10%剩下的客户提供的可定制参数的方便不等同于你所谓对所有客户的不方便

90%的驱动器是速度驱动器值得商榷,很多驱动器既带速度功能,也带转矩功能,可以进行配置;举个例子,在中国销售量很大的松下和安川伺服,都带了两种模式;如果90%的应用是速度模式的话,它们还有加转矩模式的必要么? 但如果你的应用中只用到了速度功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网友B:
有必要偷换概念吗?速度型的驱动器 --- 速度环,电流环, 换相都在驱动器上
我是按你这定义说的速度型驱动器。

谁不知道松下安川有力矩模式?地球人都知道电流环就是与力矩相对应的。PMAC参数设定相对麻烦是行业里的共识,又不是某个个体说的。你用不着这么急,呵呵。

网友C:
你自己理解的有问题。
力矩模式下,速度环是在控制卡中进行的,不是在驱动器上,此时的驱动器是力矩驱动器;
速度模式下,速度环是在驱动器中进行,此时的驱动器是速度驱动器。
这两者是一回事么?

对于大多数应用,实际上位置环的采样周期太小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为速度环在伺服驱动器上。采样周期太小会导致信号噪声加大,控制效果反而下降。
你说速度环在伺服器上,我强调的是速度环不一定在伺服驱动器上

PMAC参数设定相对麻烦,和你说的一些基本参数都要自己定义的东西是等价的么?

话题是你开启的: 你自己谈到开个玩笑,不针对具体公司,美国人喜欢说大话,比如10轴采样周期为1ms,美国人可能就吹说单轴为0.1ms(反正你也不用单轴),而英国人比较实在就会说单轴也是1ms

既然是个玩笑,我只是随便聊聊想给你个解释,事情也就笑笑结束了; 结果这个玩笑你颇有开不起的意思。

后面的讨论到引发的争论到此为止。 就是一个玩笑而已。

网友B:
呵呵,不客气的说,你给我解释的东东10年前我就知道,而且早就使用过,还真不用你给科普。和气生财,点到为止。

网友C:
牛人比比皆是,我哪敢科普。和气生财,点到为止。

网友F:
点评一下: 精彩! 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帖子越多,工控网才越有活力呀!

网友D:
“通常 换相周期<=电流环周期<=速度环<=位置环”———“电流环周期<=速度环<=位置环”很好理解,不知“换相周期<=电流环周期”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是直流有刷电机,不需要控制器干预换相,只存在“电流环周期<=速度环<=位置环”
对于直流无刷电机,在电流环下还有一个基本运算,那就是矢量控制,涉及到相位的确定和换相功能,运行频率一般会比电流环高。
“换相周期”叫成“换相算法周期”可能更清楚点。

网友D:
在PMAC的无刷电机控制中“矢量控制”的运行频率高于电流环的?! 不知这样做有何好处?

网友G:
看了手册  PMAC里面的粗插补也就是周期为I13的插补 是用3次曲线,至于精插是否俺jamesyoung77说的也用3次样条曲线 不得而知

网友C:
英文手册内容:

Isx13 Coordinate System x Segmentation Time

If Isx13 is greater than zero, Coordinate System x is in segmentation mode, and all LINEAR and CIRCLE
mode trajectories are created by computing intermediate segment points with a coarse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every Isx13 milliseconds, then executing a fine interpolation using a cubic spline algorithm
every servo cycle.

网友C:
PMAC的无刷电机控制中“矢量控制”的运行频率和电流环的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伺服中的频率是有差别的。

网友D:
能否告知谁的有差异?有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