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力矩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04):
ABB ACS510 11KW的做力矩可不可以啊?应该怎么做?电机带编码器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是风机水泵专用的系列吗?

楼主:
对:debalxh 关于
不是风机水泵专用的系列吗?
内容的回复:
我们公司是做挤塑机的,对于牵引机需要张力控制,ACS510是风机水泵专用系列吗?...不了解..呵呵 张力可调不?谢谢赐教

网友B:
看你的负载是什么了,510只是风机水泵,如果是深井泵的话最好还是选550或800系列。

网友B:
那您还是选550的吧! 510肯定不行

网友B:
可以电话支持13911783732

楼主:
对:烟过云散 关于
那您还是选550的吧! 510肯定不行
内容的回复:
哦.呵呵 谢谢..我再看看.谢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