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如何设定给定值啊!!

楼主(2010-01-04):
大侠帮忙啊,最近做一个变频恒压供水,用一台变频器带四个电机

但是我查了下台达的资料,没有给定恒压供水压力设定值

只有个给定主频率值,我想请问下压力目标值是如何设置啊

网友A:
频率不就决定了压力吗  所以你可以直接通过改变给定频率去调节压力

网友B:
楼上的意思不是很对!在PID里面应该有个给定!

网友C:
TW3000微机给水专用控制器

TW控制器经过多年的现场使用以及用户的建议,结晶出以下实用功能:
u 在线设定参数调整方便,特别是仅用加减键就可以设定压力,给厂家及用户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u 设定压力和实际压力为三位数码显示,所以提高了对1.6Mpa,2.5Mpa远传压力表的显示精度及控制精度。在高层供水及特殊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u 电源为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两种,开关电源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电压范围宽,特别适用农村电网。
u 型号齐全,具有六台软起型号,汉字液晶显示,给您特殊场合的选型带来方便。。
u 报警齐全,具有变频器故障,远传表断线及短路故障或欠压超时和水位报警指示。
u 密码控制定时停机,在特殊问题的处理上能给您带来方便。
u 可编程三段时控起停(三起三停),分时段变压(六段压力值)(T选项)
u 具有小流量停机功能(即休眠功能),在节能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产品选购指南: 1.一用一补型:TW3000 124 /T 二台软起
2.一用二补型:TW3000 136 /T 三台软起
3.一用三补型:TW3000 148 /T 四台软起
4.锅炉补水型:TW3000 123 /T 带泄流阀输出
5.一用一备型:TW 2000 /T 通用型
6.上下限报警型
7.锅炉循环泵压差控制型
8.空调冷却塔温差控制型
9.一用一备型:TW 2000 /T 通用型

网友C:
可以给发个邮箱 我把详细资料给你发过去

网友C:
需要资料 请发邮件至wangxiang812happy@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不是很对!在PID里面应该有个给定!

我没有说PID里没有给定,PID里当然会有给定,我的意思时说这个给定可以直接通过频率的形式给定,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给定,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网友D(2010-05-12):
我也想要一份,450818470@qq.com

网友E(2010-10-25):
我也想要一份,chyuqu@163.com  谢谢!

网友F:
我也想要啊,发我一份谢谢!yrq0000@163.com

网友F:
好象到现在也没有发过来

网友G:
系统配置应有压传感器,压力控制器(用于压力控制值设定,检测传感器信号,输出4-20mA电流或0-10v电压),然后变频器设定对应频率。

网友H(2010-12-06):
在pid里面应该有目标值给定方式和给定值的

网友I:
PID的给定,通过频率怎么来设置?是不是设定频率与最大频率的比值为给定?例如设定20HZ,最大频率50hz,那么PID给定为4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要啊,发我一份谢谢!keepwell@163.com

网友K:
加个远传压力表啊,通过设置压力表和变频器的设置就能达到要求啊

网友K:
干脆装个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一起用,比较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