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能否实现每秒10次的频繁带载换向?

楼主(2010-01-04):
请教: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振动系统,要求电机做最大10次/秒的频繁换向,以实现频率为5Hz的正弦振动。请问主流的交流伺服电机能够实现?定位要求比较高。

网友A:
个人认为用机械来实现振动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B:
如果速度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如果速度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速度小于电机的额定转速,算是速度不高吗?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可惜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需要下面的条件:

1)振幅:即电机正反转的行程, 可以算出电机的最高速

2)负载情况: 扭矩及惯量, 可以选择电机型号

至少需要知道以上条件, 才能根据选定电机,选择合适的驱动器。

按照楼主的描述, 鬼知道满不满足。一般情况下, 在空轴转动1/4轴(90度)的情况下, 国产伺服驱动器正反转可以达到100次以上, 有的可以达到150次以上(正90度,再反转90度回到原来的位置算是一次)。

但是在负载情况下, 位移大小不同,每秒钟的次数就不同了, 要看工况。

网友:
建议楼主首先关注以自己的工况,在不清楚工况的情况下问别人行不行, 谁知道啊?!!

网友C:
楼上的忘了说单位了吧,应该是每分中这么多吧。要是1秒钟做这么多,那我佩服死你了。

5Hz的频率下幅值多少?此外,对于这种应用,丝杠肯定要配合预压紧螺母才行。长时间使用后,还要考虑局部磨损。还有,你的精度到底要求多少。如果资金不紧张,直接买的直,线电机振动台吧。我们做过坦克活塞测试的振动台,最高200Hz@0.1mm。有兴趣给我发邮件jefferyang@sina.com

网友D:
直驱电机是没问题的,当然还要考虑行程和负载。

网友B:
“速度小于电机的额定转速,算是速度不高吗?”

建议根据负载惯量和电机扭矩,估算一下可达到的加速度。用频率和加速度,可以算出最大速度与位置。

网友E:
在系统频响范围内,关键还要看摆幅,毕竟摆幅×频率的平方=加速度,最终的限制因素还在于加速能力。

网友F:
以实现频率为5Hz的正弦振动

////////////////////////////////////////////////////

我认为实现起来比较困难,需要很好控制加速和减速才能实现正弦震动,建议使用音圈电机

网友(2011-11-24):
为了保险起见,后来还是使用了机械方式(曲柄滑块)实现振动。

网友G:
加速度要着重考虑,选型的时候,按理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方面可以从机械设计来实现,比如凸轮。另一方面直接利用伺服电机的正反启停来实现。启动次数达200次一分钟没有问题的!

网友I:
现在的LED固晶机的速度要求每秒钟至少要固定5可晶粒,大多的品牌伺服都可以达到。但要注意以上网友提示的使用条件。

网友J:
这个5HZ的频率对伺服来说没有问题,关键还是要看你的副值,副值太高,要求伺服的gain 要足够高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