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04):
我的屏与PLC无法通讯,连接线是2接2,3接3,5接5RS232通讯。COM1和COM2都选过了,不行,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屏是台达A系列,PLC是西门子224XP

网友A:
楼主:西门子port0/1都是物理RS485,所以你那样接线是不行的

A系列人机与西门连线应该是下图,当然还需要保证人机与plc通讯参数一致(波特率,校验,停止位,数据位),

网友B:
西门子200用的不是普通的RS232连接线,用的是西门子独有PPI专用连接线,知道吗。目前我所用过的所有触摸屏以及所有的组态软件还没有一个不支持西门子的PPI协议的。西门子就怎么牛啊!

网友C:
200的485脚应该是3,8吧,5是地,对应的DELTA的COM2口是1,6,他的5脚也是地(以DOPB05为例)很简单的,自己看看资料就行了!

网友D(2010-03-20):
恩。哪个工程师需要这个电缆,可以联系下北京微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缆的接线定义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给调试带来很大麻烦。台达触摸屏A系列对西门子200plc

网友E:
WWW.AUTOMATE-ACE.COM

欢迎来电咨询。本公司代理工控产品:以色列(UNITRONICE"优你强")OPLC、英国(WEST)温度控制器、德国(HENGSTLER)编码器、计数器,美国(Dynapar)编码器,(Honeywell)记录仪、(BANNER)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及控制器等。
该产品是集OPLC,HMI,多回路PID温度压力与程序控制,高速计数,流量,张力,重量测量为一体化的多功能控制可扩展的控制系统.
1:PLC可扩展到输入/输出171点,在线I/Os输出:数字和摸仪输出,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
2:高速输入.
3:基于Windows的梯形逻辑软件.
4:梯形代码内存:24K(实际值).
5:借助GSM可实现SMS(存储器管理服务)
6:远程存取引用程序
7:三次点击的时间控制
HMI的特点:
1:两个16字符的文本行
2:多达60个用户设计屏幕
3:多种语言:JazzTM LCD显示可支持15种以上的语言
4:可显示状态信息
5:显示时间,日期,位状态定时器和集成数值(每个应用程序多达64个人机接口量)
6:LCD照明屏幕
7:16-键客户定制的键盘
20个小型的I/O扩展型号:数字模块(作为高速计数与顺序控制输出)
温度压力控制与流量测量:分别多达12个PID控制回路与6个压力及流量控制.可以随意义温度与压力的变化-程序控制,是串激控制最佳选择.
输入信号:最多4个PT100,8个热电偶/模仪量
8:包装:纸箱包装.
9:产品保修期:一年.
10:提供免费产品测试与技术服务.
重量与张力测量扩展模块:多达2个
适用于:水处理,报警系统,交通信号控制,自动化加工,包装塑料机械,建筑与环境监控,热处理,加工(温度,压力,水位,重量,张力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21-61112468 传真:021-61112467 手机:15921291807 邮箱:xf125125@163.com

网友F(2010-12-22):
在通讯时,编程器本身就要在停止位,如编程器在开启位则在通讯时,会有提示将停止当前状态类的,此时点击确定后则会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