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400CPU 上的所有指示灯突然全部闪烁CPU是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04):
我公司的用的S7-400的PLC

在以太网中有4组S7-400 的CPU ,突然有1组CPU 面板上指示灯全部 闪烁 ,而且用STEP7监控CPU时,提示程序丢失 需要重新下载程序,下载以后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是这个组的CPU又出现和刚才的情况,此时没办法更换新的CPU了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还有 西门子的CPU是否会感染病毒,假设电脑上的STEP7打开的程序 感染了病毒 而这个程序下载到了CPU 当中,请高手分析是否有可能引起CPU的故障出现?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国内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即使发到德国去做检测,基本上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碰到这样的问题,比较棘手。

你cpu什么型号?是老机器还是新机器?如果有更新的固件版本可以升级。自己做不了的话可以找西门子

网友B(2010-08-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啊.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遇到了3个414-2DP和一个412-1CPU都是这毛病,换了新的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一些老版本的cpu的一个缺陷,另外你看一看是否这个CPU的时间设置,把时间调到90年左右,比在2000年附近。QQ:878582905

网友E:
哦,还有时间的限制啊

网友F:
可以考虑固件升级,丢失程序的情况还是相对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