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和DCS接线的问题,再谈2线制接线

楼主(2010-01-04):
公司用的是ABB的DCS系统, 又串接了ABB的手操器,

问题1::首先想问一下4-20MA信号能否串接, 谁能讲一下4-20MA的变送传输原理??

单位的ABB  DCS    AI卡件上有A  B   C  三排端子,

其中普通的计算流量用的差压变送器, 也就是2线制普通的仪表,我认为这个仪表是通过卡件供电的, 是下面这个接法:

    B端子---------------------------------------------------------------------------现场仪表+

    C端子--------------(手操器负端)-----(手操器正端)--------------现场仪表—

问题2::这个接线是否算DCS卡件 负端取样????           这个现场仪表通过卡件供电是否正确 ?为什么可以这样接线??

情况2: 质量流量计的变送器,有22OV输入,是否算4线制仪表, 我没有量,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带电压的4-20MA的输出,

卡件上接线如下,

                               C端子-------------(手操器正端)-----(手操器负端)--------现场仪表正

                               A端子--------------------------------------------------------------------现场仪表负

问题3: 为什么可以这么接, ABB 的 这个AI卡件的各个ABC端子都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各位高人,不知道各位看懂没有。先谢了。

网友A:
两线制和四线制的根本区别在于电源。可以到宜昌天悦电气公司www.tianyue-china.com 的技术栏目下载西门子SM331模拟模块中文资料,上面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B:
4~20MA电流可以串联,但是用手操器应该是不用串的,楼主是不是想用手操器对仪表进行参数设定啊?

对于两线制仪表,手操器的正端接仪表的正端,负端接仪表的负端,就可以设定参数了,我用的是罗斯蒙特375,不知道ABB是否也是这样。

ABB卡件的三个端子,就是给不给变送器供电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看懂。。。

网友C:
没看懂,我知道四线制传感器接有源的4~20mA输入卡,应该是输入卡的24V+ 接传感器电源+,然后传感器信号+接输入卡的4~20mA,也就是24V-,传感器电源-和4~20mA-短接。其实你看4~20mA的电流流向就对了

网友D:
卡件的多个端子,就是给不给变送器供电的问题 的接法问题而已!

网友E(2010-03-10):
引用 网友B:

4~20MA电流可以串联,但是用手操器应该是不用串的,楼主是不是想用手操器对仪表进行参数设定啊?

对于两线制仪表,手操器的正端接仪表的正端,负端接仪表的负端,就可以设定参数了,我用的是罗斯蒙特375,不知道ABB是否也是这样。

ABB卡件的三个端子,就是给不给变送器供电的问题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看懂。。。

手操器部分正负吧?还要接负载电阻的

网友F:
对,手操器不份正负极的

网友G:
手操器要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罗斯蒙特375分正负的

网友H:
我不知道你的负端取样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接手操器设置参数的话,不用串联在回路中。

所谓四线制两线用于供电,两线用于传输信号。

网友I:
手操器不分正负,它可以串在卡件和变送器回路中的任何位置,只是要求和手操器并联的网络阻值大于250,一班回路都可以达到故无需加电阻

网友J:
对于两线制仪表,手操器的正端接仪表的正端,负端接仪表的负端

网友K:
手操器是一个编程、监测变送器运行的工具,在使用时并联上即可,如同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档。

网友L(2010-04-15):
10楼正解。我就从来没分过正负,也从来没加过电阻。

网友M:
专业生产V锥流量计磁翻板液位计等仪表产品。

网友N(2010-05-31):
安迪生的质量流量计也很不错,采用与罗斯蒙特、E+H一样的DSP技术,价格只有他们的80%,采用高频测量管工艺,稳定性更好!

质量流量计群开群了,欢迎大家加入一起讨论,群号:111683415

网友O:
ABB这种卡件是即可接四线制也可接二线制的卡件,所以你可根据硬件手册查看接线方式.另外手操器不需要串入回路若手操器接入端子无信号,可在手操器中串入250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P:
从你的配线看,B、C端子可对二线制变送器配电,这个4~20MA是无源的。电磁流量计一般有220VAC电源,它的信号相对PLC是有源的,所以接A、C。

网友Q:
如果是下装你要在现场仪表上面操作,建议最好是拆掉连接到DCS的线路,不建议串接,防止短路现象

www.szweib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