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的“移相法”能使电表倒转吗?

楼主(2010-01-04):
XW:吴刚的“移相法”能使电表倒转吗?
东方:什么是吴刚的“移相法”?
XW: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510/E-9FCE-7805E897DB5E-3.shtml#replyea里有他的说明呀
吴刚:再来解释一下具体的做法,希望能说清楚。
 先找一块普通单相电表,按照标准接法接入电源。(输出2,4端子可以先不接线,这样好理解)。现在电表已经接入了电源吧?不过因为没有带任何负载,不可能会转的。 接好电表后,再找一个小变压器,一次侧接在电表前的电源上,因为没有通过电表,电表也不可能会转的吧?好了,现在让我们把变压器的输出的两根线分别接在电表的1,2端子上,看看会有什么现象?电表转动!有两种可能,1正转2反转。
东方:那你就照他的说法做做看,行不行呢?
XW:我没有电路图怎么做呢?
东方:向吴刚要呀!
XW:吴刚不知何处去, 原帖依旧笑春风。
东方:吴刚不在还有我们大家呢!不差图。你要吗?我可以给你。但只是把枯燥乏味的电工理论游戏化而已,万万不可以身试法,为人不齿。
XW:继承吴刚的……什么志?奇志吧。彻底探秘电表反转。

楼主:
XW:如果按照吴刚的图做倒真的使电表倒转了。但这样如果属于偷电,咱就不能做了吧。

东方:相信你是有这个觉悟,仅仅是研究用,不然吴刚的图也不能给你的。

网友A(2010-09-18):
东方:你好!能给我图研究一下吗?316170772@qq.com。谢谢!

网友B:
一般的电表都有防倒转装置,即使按楼主的解法,电表还是正转的。

网友C:
小心供电局找你!^_^

网友D:
1、既然是转动,当然可以反转,如果没有防反转的措施;

2、电表既然能正转,就能反转,如电机在发电制动运行时,电表必须是反转的,因为电能回馈电网;

网友D:
3、电表转动,是电磁力,电磁力的方向,是由电、磁方向决定的;

4、单项电机反转时,只需要改变一个电流(主绕组或副绕组)的方向就行了;

5、电度表反转,也只需改变一个电流的方向,即电压线圈的电流方向或电流线圈的电流方向就行;

网友D:
6、例如,把电度表的电流进、出端改为出、进就行了。

网友E:
你们所说的表是机械表还是电子表,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多少?

网友E:
普通三相机械表当电流互感器二次出线与一次项线进电表不在同一组电表会不走,或会反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所说的表是机械表还是电子表,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多少?

1、电度表会反转,电子表也应该会读数减小;

2、因为电动机这样的负载,会运行在发电制动状态,这时负载没有用电能,反而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这时应该出现示数减小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普通三相机械表当电流互感器二次出线与一次项线进电表不在同一组电表会不走,或会反走。

1、如果你抄过表,你就知道用两块单相电度表测三相三线制电能时,会出现一块表正转,一块表反转的情况;

2、“普通三相机械表当电流互感器二次出线与一次相线”进出电表、互感器时,进、出倒反了,都会出现读数减小的情况;

网友F:
接好电表后,再找一个小变压器,一次侧接在电表前的电源上,因为没有通过电表,电表也不可能会转的吧?好了,现在让我们把变压器的输出的两根线分别接在电表的1,2端子上,看看会有什么现象?电表转动!有两种可能,1正转2反转.

1 这种方法能叫移相法? 就明显是给电流线圈加上一个低压电。

2 移相法确实给让以前的老机械表电表倒转的。就是变压器特殊加工的,主绕组+副绕组+电容。 只要变压器绕组参数合理就可以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家里插座插上做的这个东西机械的老表就会慢吞吞倒着走。(倒的快慢和变压器大小有关)

3 现在都是电子表,用这种方法偷不到电的。

4 提示下2相的电焊机,你空载的时候在他的2条线上都装上机械表观看下,无论你正反怎么接表都有一只会反转/焊工件的时候2只表都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方:你好!能给我图研究一下吗?316170772@qq.com。谢谢!

happy68 :你好!过了这么长时间,又被你想起这个话题。还想试验吴刚电路呀!

XW:你说过要给吴刚图的可不要食言哟!

东方:那是当然。给你吴刚图:

网友G:
38277665@qq.com 你好!能给我图研究一下吗?

网友H:
同意13楼的,如果说限于研究的话,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I:
所谓的 移向法 就是说 用牺牲电网质量而做的,
那是违反有关法规的,同样是 犯法!
如果 用电量小,干扰也小 在电网网络中微弱其微。
供电局 觉察不出来 不会管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277665@qq.com 你好!能给我图研究一下吗?
引用 网友H:
如果说限于研究的话,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东方:既然是研究,给你吴刚图:

网友J:
给我发一份移相法图纸好吗,谢谢了。jxh721006@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我发一份移相法图纸好吗,谢谢了。jxh721006@126.com


给你吴刚图,不代表东方观点,仅供研究。

XW:能研究出来吗?

东方:那就看jxh721006兄水平了。

网友K(2010-10-22):
我也想研究,能给我图吗,谢谢。767978799@qq.com

网友L(2011-01-10):
大家都是电工,发一份来研究下,给我发一份移相法图纸好吗,谢谢了。hdyxq2358@126.com

网友M: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tswwll@163.com

网友B:
东方老师有段时间没过来了。

很是期待您能回归到论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