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CJX1-63表示什么意思,那个Ih=80A,是什么电流啊!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

我想用施耐德的LC1D6511替代掉行不行?老烧接触器

热继电器用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A:
CJ代表交流接触器的意思,X1是设计序号,63表示主触点额定电流.

网友B(2010-08-07):
现有的交流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电磁铁在引力的作用下,端面接触时会产生弹性碰撞,同时,由于弹簧的影响,会产生较大的振荡。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由于交变磁场的作用,同样也会有振荡现象的发生,只是比较轻微而已。接触器的触点与电磁铁是固定连接,因而电磁铁的振荡会影响到触点,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不能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
众所周知,接触器的触点通过的电流相对较大,在非紧密接触时,会产生放电现象,同时,接触电阻会增大,触点温度会升高。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触点的加速老化,降低触点的寿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高压直流阻尼吸合、低压直流维持技术,使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降低了振荡的次数,维持吸合状态时避免了振荡,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能够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这样的话,会使触点的寿命得到较大的延长
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高压吸合时间非常短暂,一般不超过50毫秒(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这样就不会对线包产生影响;低压维持时的电压非常低(一般不超过10V),这样就就会使线包的功率有很大的下降,线包几乎不会有发热现象,使线包的寿命得到很大的提高

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在投入使用时,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影响,俗称“晃电”;一般的接触器会由于电压的波动产生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使接触器吸合后在一个相当宽的电压范围内(一般为30V~450V)维持可靠的吸合,所以用户可以在一个用电器可以承受的电压值设定为释放电压,并可进行延时设定(0.1~99.9秒),这样就避免由于接触器的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节电率约为90~95%(线包用电)

楼主(2011-03-24):
答非所问,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C:
CJX1-63表示什么意思:CJX1是设计序号,63指的额定电流63A

我想用施耐德的LC1D6511替代掉行不行?理论上是可以替换的,

热继电器用多大的比较合适 :根据实际的负载电流来选配热继电器

网友C:
IH为晶闸管的维持电流,就是使晶闸管维持导通所必需的最小电流。接触器上应该没有此参数

,不清楚那个Ih是不是约定发热电流。约定发热电流是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时,开关电器在8小时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D:
只要额定电流大于等于63A,线圈电压相符,辅助触头相符的交流接触器都行,当然还要考虑工作类别。

网友E(2011-05-06):
应该可以换的,经常烧是否配小了点,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