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AB PLC 通信?

楼主(2010-01-05):
INTOUCH与AB PLC SLC500怎么进行通信?用OPC吗?

网友A:
可以,不需要OPC,只需要IO Server。

在Wonderware的官网上,你可以找到关于链接的全部技术细节。

Regards

楼主:
AB PLC是通过RSLINX软件通讯后再和INTOUCH 通讯的,Wonderware的官网全是英文吧。

网友B:
INTOUCH 有AB的驱动,当然你也可以走rslinx然后通过opc连。

网友C:
如果用ab的rslinx在用OPC那就是多了一个门口,

网友D:
小弟是新手,intouch与s700plc连接方法还没搞台明白,比如整个系统是以太网,那应该怎么样配置呢?安装驱动的话要安装哪些INTOUCH的驱动?请指教!

网友E:
102184529工控群,欢迎大家加入,一起交流

网友F(2012-04-12):
也在做这方面 ;通信的方式很多!!!

网友G:
INTOUCH 有AB的驱动,当然你也可以走rslinx然后通过opc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