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栅尺热膨胀系数单位的含义

楼主(2010-01-05):
光栅尺的热膨胀系数对于精密加工来说非常关键,但不大明白其单位含义。拿10 * 10ˉ6  K-1, 可以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A:
dL/(FL*K)

每度膨胀变化量/总长度,例如,如某材料系数是1.2* 10ˉ6 K-1,那么一米长度每度变化1.2um

金属材料是-6数量级,石英玻璃是-7数量级。

网友A:
我有个朋友做纳米级实验,发现晚上的结果与白天的结果不一样,后来发现晚上多开了一盏工作灯(恒温室)。

网友A:
一米以上的光栅尺对于加工及检测的恒温要求很高的,对于材料的一致性选择要求高,投资大,是国内厂家的弱项。

楼主:
谢谢呀。确实光栅尺属于精密反馈器件,受温度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