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CS中的DI点通讯到ESD中去?

楼主(2010-01-06):
我厂DCS用的是HONEYWELL  TPS系统,ESD用的是ICS的trusted系统,两者之间采用MODBUS协议,我想将DCS中的DI点通讯到ESD,用了N种方法也未成功,特此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看一下modbus协议,霍尼写DI到ESD。

网友B:
你说的系统我没有用过,不过通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地址和类型对吗?

网友C: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加个隔离器看看。

网友D:
加一块SI卡,然后做一些组态,很简单

网友E:
南京益工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提供Honeywell DCS卡件,诚信服务,绝对保证是原装Honeywell全新卡件,范围涉及S9000、HC900,PLANTSCAPE,TDC2000、TDC3000(US操作站)、TPS(GUS操作站)、PKS 等Honeywell DCS集散型控制系统,欢迎来电垂询:
以下为一些常见MU开头的卡件以及线缆部件号(部分有现货)列表供参考:
51109485-100 8-DROP TAP ASSM MU-NTAP08
51109594-100 EYEBLT ASM (4) MU-CLBM01
51109612-100 TORQUE WRENCH MU-NKTQ01
51190795-200 CRIMP TOOL,RG-11 MU-NKTT01
51190797-200 CRIMP TOOL, RG-6 MU-NKDT01
51201666-100DCSnjygkj MU-TMHN02

51303932-428 S - ALLEN BRADLEY MU-TSIA12
51304084-125 MU-TPIX12 COMP TERM.
51304335-125 AO FTA RED. COMP MU-TAOX12
51304335-225 AO FTA RED. SCREW MU-TAOX52
51304337-100 FTA, HL/AI MU-TAIH12 51304337-200 FTA, HLAI/STI MU-TAIH52 SCR TERM.
51304362-100 LLAI MUX IOP MU-PLAM02
51304362-200 IOP,SER DEV I/F MU-PSDX02
51304362-300 IOP, SERIAL I/F MU-PSIM11
51304386-100 PULSE INPUT IOP MU-PPIX02
51304425-125 PWR DIST 24VDC MU-TDPR02
51304425-125,1304431-125 FTA, DI D TERM MU-TDIA22
51304431-225 FTA, D/I 240VAC ISOL SCREW TERM MU-TDIA62
51304437-100 FTA, LLAI MU-TAIL02
51304439-125 DI FTA 120 VAC MU-TDIA12
51304439-225 DI 120VAC SCREW FTA MU-TDIA52
51304441-125 FTA, D/I 24VDC MU-TDID12
51304441-225 DI 24VDC FTA SCREW MU-TDID52
51304446-100 FTA, D/O NON-ISOL MU-TDON12
51304446-200 FTA, D/O MU-TDON52
51304453-100 FTA,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453-100 FTA,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516-200 BY51304453-100 FTA,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453-100 FTA, HLAI/STI COMP TERM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516-20051304453-100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453-100 FTA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453-100 FTA, HLAI/STI COMP TERM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453-100 FTA, HLAI/STI COMP TERM MU-TAIH02
51304476-125 A/O FTA, COMP CE MU-TAOX02
51304481-100 LLAI IOP ASSM MU-PAIL02
51304485-100 D/I IOP ASSM MU-PDIX02
51304487-100 D/O IOP ASSM MU-PDOX02
51304516-100 PWA, ST I/F (MU-PSTX02)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516-200 PWA, MV ST I/F (MU-PSTX03)
51304728-125 FTA, SS DI GI/IS COMP, CE MU-GDID13
51304728-325 FTA, SS DI GI/IS CRIMP, CE MU-GDID83
51304730-125 FTA, RED HLAI/STI GI/IS COMP, CE MU-GAIH14
51304732-125 DI/DO PANEL MU-GLFD02
51304736-125 FTA, DO GI/IS COMP,CE MU-GDOL12
51304748-125 FTA, GAL HLAI AUX COMP, CE MU-GAIH22
51304748-325 FTA, GAL HLAI AUX CRIMP, CE MU-GAIH92
51309101-300 RHIO ASSM W/O PS L MU-CBSS11
51309101-400 RHIO ASSM W/O PS R MU-CBSS12
51309101-40051309136-125 FTA, 6IN HLAI, COMP CE MU-TAIH03
51309140-125 FTA, 6IN STI, CE MU-TSTX03
51309142-125 FTA, 12IN STI COMP, CE MU-TSTX13
51309148-125 FTA, 120V RELAY DO COMP, CE MU-TDOR12
51309202-125 FTA MU-TAIL03
51309213-125 FTA, LLMUX TC W/RCJR, CE MU-TAMT13
51309218-125 FTA, LLMUX RTD, CE MU-TAMR03
51309223-125 FTA, LLMUX TC, EC MU-TAMT03
51309250-100 RH MUX NEMA4 SS MU-CMSS03
51309250-200 RH MUX NEMA4 SC MU-CMSC03
51309254-125 MU-TFBS01
MU-PAIH01 IOP, HLAI (CC) 51304754-150
MU-PAIH02 IOP, HLAI 51304754-150
MU-PAIH03 IOP, HLAI (CC) 51304754-150
MU-PAIL02 LLAI IOP ASSM 51304481-100
MU-TAIH01 MOD, HL A/I FTA 51303956-100
MU-TAIH02 FTA, HLAI/STI 51304453-100
MU-TAIH03 FTA, 6IN HLAI, CE 51309136-125
MU-TAIH12 FTA, HL/AI 51304337-100
MU-TAIL03 CE 51309202-125
MU-TAMR02 FTA, LLMUX RTD, CE 51309218-125
MU-TAMR03 FTA, LLMUX RTD, CE 51309218-125
MU-TAMT02 FTA, LLMUX TC, EC 51309223-125
MU-TAMT03 FTA, LLMUX TC, EC 51309223-125
MU-TDOY22 FTA
PKS卡件备件
MC-PAOY22, DCSnjygkjMC-PAS221, MC-PSIM11, MC-TAIH02, MC-TAMR03, MC-TAMT03, MC-TAOY22, MC-TDIY22, MC-TDOY22, MC-TPIX12, MP-ZHMU18-100, MU-PAIH03, MU-PDIS12, MU-PDIY22, MU-PDOY22, MU-PLAM02, MU-TDID12, TC-CCR012, TC-FXX131, TC-IAH061, TC-IAH161, TC-IDD321, TC-IDJ161, TC-IXR061, TC-OAH061, TC-PRR021, TC-PRS021,
TC-CJRT01, TC-FCCN01, TC-FCCR01, TC-FFC010, TC-FFC025, TC-FFC050, TC-FFC100, TC-FFIF01, TC-FFPCX1, TC-FFRP02, TC-FFRU01, TC-FIAH81, TC-FID161, TC-FIDA81, TC-FIL081, TC-FIR081, TC-FOA041, TC-FOD161, TC-FODA81, TC-FOR081, TC-FPCXX2, TC-FPDXX2, TC-FTB301, TC-FTB3T1, TC-FXX042, TC-FXX072, TC-FXX102, TC-FXX132, TC-FXX172, TC-IAH061, TC-IAH161, TC-IDA161, TC-IDD321, TC-IDJ161, TC-IDK161, TC-IDW161, TC-IDX081, TC-IDX161, TC-IOLI01, TC-IXL061, TC-IXR061, TC-KCC200, TC-KCC500, TC-KCC900, TC-KCCX01, TC-KCCX03, TC-KCCX10, TC-KCCX30, TC-KCCX50, TC-KIOL02, TC-KIOL05, TC-KIOL10, TC-KSM003, TC-MC1BNC, TC-MC2BNC, TC-MC3BNC, TC-MC5BNC, TC-MC6BNC, TC-MDP081, TC-OAH061, TC-OAV061, TC-OAV081, TC-ODA161, TC-ODD321, TC-ODJ161, TC-ODK161, TC-ODX081, TC-ODX161, TC-PCIC01K, TC-PPD011, TC-PRR021, TC-PRS021, TC-RPA001, TC-RPADK1, TC-RPAK01, TC-RPDK01, TC-RPFM01, TC-RPFS01, TC-SMPC01, TC-SMPD01, TC-TBCH, TC-TBNH, TC-TCXBNC. 15槽文件卡板箱 MC-HPFX02 2
16路模拟量输入模件 MC-PAIH03 11
16路模拟量输出模件 MC-PAOY22 2
32路开关量输入模件 MC-PDIY22 7
32路开关量输出模件 MC-PDOY22 5
32路低阶信号输入模件 MC-PLAM02 5
16路模拟量输入FTA MC-TAIH12 11
16路模拟量输出FTA MC-TAOY22 2
16路热电阻输入FTA MC-TAMR03 6
16路热电偶输入FTA MC-TAMT03 3
32路开关量输入FTA MC-TDIY22 7
32路开关量输出FTA MC-TDOY22 5
低阶信号输入配电器FTA MC-TLPA02 9
C200控制器 TC-PRS021 1
控制网络通讯模件 TC-CCR013 1
后备电池模件 TC-PPD011 1
PM I/O 连接模件 TC-IOLI01 1
控制器电源模件 TC-FPDXX2 1
10 槽控制器机架 TC-FXX102 1
控制器空槽盖板 TC-XXXXX2 DCSnjygkj451304337-100,MC-TAIH12,51204160-175,MC-TDIY22
51304754-150,MC-PAIH03,51305348-100,51304441-125
51304476-125,51309218-125,MC-TLPA02,MC-TAIH12
51303940-250,TC-OAV081,TC-ODK161,TC-TCXBNC,9904-TPR,TC-MC3BNC
TC-IDW161,TC-ODK161,TC-IAH161,TC-CCR014,TC-FPCXX2
MC-PAIH03,MCTAIH02,51303776-100,TC-RPFM01,TC-RPA002
MC-PAIH03,MC-TAIH02,MC-TAOY22,MC-PDIY22,MC-TDIY22,MC-PDOT22,MC-TDOY22
620-0020R,TC-IAH161,TK-PPD011,TK-PRS021,MC-TAMR03,51201420-010
MP-PAIH03,BU-THAI11,51401583-100,51403519-160,51401583-100,51401052-100
51402184-200,51304485-150,51304441-175,51201420-005,MC-PDIX02,
MC-TDID12,MU-KFTA05,MC-TDOY22,MC-PAOY22,MCTAMR03,
MU-TAMR02,TC-OAH061,MC-TDOY22,MC-PAOY22,MC-TDIY22
MU-PAIH02,MU-PDIS12,MU-TAIH02,MU-TDID12,51309223-175
51401052-100,51305517-100,MP-ZHMU18-100,51196694-350,
30754661-021,621-9933C,TC-PCIC01,TC-PCIC02,51196653-100
51197066-200,51308112-02051309288-375,51403393-100,51305890-175
51196654-100,51304441-100,51309223-175,51401052-100,51305517-10051303519-160,
51305517-100,MC-TDRY22,MC-TAOY22,51204160-175,MC-MCTDIY22,MC-TDOY22,
51204162-175,MC-TDIA22,51304431-175,83957061-002,83957061-003,
80957061-004,80363969-150,80363972-150,80363975-150,51196929-135,
MC-PDIY22,MC-PAOY22,MC-TDIY22,MC-TAOY22,51109684-100
51305907-175,51304362-100,51304362-150,51304754-150,51304453-150,51403776-100
MU-PDOY22,MU-TDOY22,51201420-010,TC-PCIC01,TC-CCI014,
MC-TAMP04,MC-TAMT04,MC-PLAM02,MC-PAM204,MC-PAIH03,MC-PAOY22
MC-TAIH02,MC-TAOY22,51201420-010,80363969-150,80363975-150
TC-IOLI01,TC-PPD011,TC-PPD014,MC-TAMT04,TC-TLPA02,TC-KIOL02,TC-IOLI01
TC-PPD011,51305190-175,51304362-150,51204162-175,51204172-175,
MC-TLRA2,MC-TDOY22,MC-TDIY22,MC-TAOY12,MC-TAIH12
51304362-150,51309204-175,51204162-175,51204160-175
51204172-175,51304337-150,621-0020RC,TC-CCR013,TC-TCXBAC,
51308112-003,51305380-100,MU-PAIH02,MU-PDIS12,MU-TAIH02,
MU-TDID12,900P01-0001,TC-IAH161,TC-OAV081,MU-NTAP04
51304337-150,51304754-150,51304362-150,51196020-100,51201420-010
51196694-300,51304362-100,51305890-175,MC-TAIH12,
MU-PAIH03,MC-PAOY22,MC-TAOY22,51404337-100,51191696-100
51191699-100,51309252-175,51204162-175,51401491-100,51309204-125
51303979-550,51305907-175,51305890-175,51303932-476,51305072-200
TC-IAH161,TC-PRS021,TK-PPD011,TC-PCIC02,TC-OAV081
51305348-100,MU-NTAP04,51304362-150,MC-TAIH02,51304493-250,
TK-IDD321,MC-TAMR03,MCTLRA02,51304465-200,51304465-100
51309218-175,51309295-175,51309217-175,51201162-175
80363972-150,80363975-150,51204172-175,51204160-175,51305072-200,51305348-100
DCSnjygkjTC-FPDXX2 TC-IAH161 MC-PAOY22 MC-TAMT04
MC-TAOY22 TK-FTEB01 TK-IOLI01 TK-PPD011
TK-PRS021 TK-PRR021 MC-PSIM11 MC-TSIM12 MU-TLPA02 MU-KLAM00
MU-PAOY22 MU-TAOY22 MU-PLAM02 MU-PDIY22
MU-TDIY22 MU-PDIS12 MU-TDID12 MU-TDIY22
MU-TDOY22 MU-PPIX02 MU-TPIX12 MU-TPIX12
MU-PAS221 MU-PAS221 MU-PDIS12 MU-TDID12
MC-PAIH03 MC-PAOY22 MC-TAOY22 MC-TDOY22,DCSnjygkj
MC-PDIY22 MC-TDIY22 MC-PDOY22 MC-PLAM02 MC-TAMR04 MC-TAMT04 MC-TAIH12 MC-TDIY22 MC-TDOY22 MC-PDIY22 MC-PDOY22,DCSnjygkj
MC-TDIY22 MC-TDOY22 MU-KFTA10 MU-KFTA05DCSnjygkj
900P01-0001900R12-0001900H01-0001900G01-0001900B01-0001
900A01-0001 DC1040CL302-002-E DC1040CT301-003-E,DCSnjygkj
MC-TAMR03 MC-TLPA02 MU-TAMR02 MC-TAMR03 TC-FXX102 TC-FFB01 TK-CCR014 TC-FPDXX2 TK-PRR021 TK-PRS021 TC-10LI01 MC-TAIH12 MC-TDIY22 MC-TD0Y22 MC-TAMR03 MC-TLPA02 GN-KRR011 TC-FPDXX2 TC-FXX102 TK-IOLI01 TC-KIOL02 TK-PPD011 TK-PRR021 TK-PRS021 MC-PAIH03 MC-TAIH02 MC-PDIY22 MC-TDIY22 MC-PAOY22 MC-TAOY22 MC-PDOY22 MC-TDOY22 MC-HPFX02,MC-PSRX04,MU-KFTA00NE-NICS0251305482-110,51305482-210 51305786-502,51195479-300, MU-KFTA00 TK-FTEB01 MU-PFPX01 MU-TMCN02
TC-XXXXX2 MZ-PCSV22 MZ-PCWS32 NE-SW224S TP-FPD211-200, DCSnjygkj
还有很多的型号没有统计,如果您需要,请和我电话联系或发邮件吧。看见邮件我会马上和你取得联系的。欢迎您来咨询比较。
联系人:韩工 销售部
手机:13814078406
传真:025-85231050总机
工作QQ:457127487
邮编:210048
邮箱:hhrui555@126.com
网址:www.njygkj.net.cn

网友F:
你可以把开关量点通过LOGIC点强制写进ARRAY点就可以通过ARRAY点通过MODBUS协议写到ESD里了,应该很简单。如果有OPC接口的话你也可以通过OPC,通讯更迅速

网友G(2010-02-08):
DCS 可以直接读写 ESD 里的整型或者开关量(定义可读写区域内的)

1)ICS 可以定义在整型40001以后的一个整型 16位,然后DCS对16位的每个位做操作 0 OR 1 ,ESD 再 拆分这个整型读起每个位的数值。

2)ICS 可以定义在开关量1开始的 之可以读写的开关量,可以直接定义一些内部变量BOOL 进行通讯。

注:HW 与 ICS 通讯建议波特率 9600 然后通讯整型 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