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常见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0-01-06):
现在人们所说的交流调速系统,主要是指利用半导体电力变流器对交流电动机进行变频调速的系统,它在很多场合中都被视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了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速基本相近。但是,变频器的维护工作比较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普通的电气维修人员一般很难处理。下面针对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 变频器参数设置类故障

在使用过程中变频器能否满足用户系统的要求,其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变频器便不能正常工作。

1.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生产厂在进行变频器出厂调试时,对变频器的每一个参数都设有一个默认值,这些默认参数值一般被称作工厂值。当用户使用的变频器是在这些参数值下工作时,则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使变频器正常运行。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面板操作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多数用户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必须要对变频器参数的默认值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辨识和重新设置:

1)确认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等参数(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查得)是否与默认值相符,如果不符时则要对默认值进行重新设置;

2)确认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矩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控制方式)后,一般还需要根据控制精度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调试时设定为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等方式;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等,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的综和。

当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1.2变频器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时,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这时可根据产品说明书对参数设置进行修改。如果修改后仍不行,则最好是把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注意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尽相同。

2 过电压故障及处理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过电压主要集中在直流母线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为三相全波整流电压的平均值。当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三相380V的市电时,则整流电压的平均值Ud=1.35×380=513V。而变频器在设计时都规定了其容许承受的最高直流电压值,当电压超过这个值时变频器很可能被损坏,为此变频器都设有过电压保护环节。例如,当母线电压上升至760V左右时,过电压保护将动作使变频器停机。

直流母线过电压主要发生在交流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这时电动机短时处于发电机状态,其能量经与逆变桥的开关器件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反送到逆变器输入侧的直流母线上,使接在直流母线上的储能电容充电,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上升。一般变频器都设有直流母线过电压抑制单元(如制动电阻),以免变频器的过电压保护动作而停机。

如果发生因过电压保护动作而停机的情况,则要检查过电压抑制单元的接线是否正确、开关器件是否损坏,以及过电压保护的整定值是否合适。

楼主:
金城电气

提供专业进口变频器(ABB、西门子、三菱、富士、安川等)精修服务,技术精湛,行业经验服务,以服务大量大型企业级外资!

电话:0510-85227258

在线qq:1067153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