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200控制电动调节阀

楼主(2010-01-06):
各位好,本人请教怎么用PLC200控制电动调节阀的程序,恳请各位赐教,本人刚刚注册的工控网,还没有积分给,以后积分多了肯定多多赠还,麻烦各位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牌子啊 ?就200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什么牌子啊 ?就200迷糊!

西门子的啊

网友A:
对:red07817010 关于

是模拟量的还是数字量的阀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调节阀是模拟量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s7-200有模拟量输入通道 是可以直接控制的啊

网友C:
用PID控制吧 设定 反馈 输出

网友D:
电动调节器也是4-20 mA控制的,只要有模拟量输出卡(AO卡)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1-09):
要想有输出,必须有输入

网友F:
使用pto向导,你的电动调节阀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G: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基于200的三步控制库程序。是电动阀专用的PID调节程序。程序有开度仿真部件,电动阀无需位置反馈。有反馈也可。

网友H:
得增加一个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来输出4~20mA信号。可以直接给AQW0赋值6400-32000,或者用PID向导。

网友I:
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将你的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来控制调节阀实现0%-100%的开度,这样能明白吗

网友J(2012-02-08):
调节阀控制的是什么介质,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介质传来的信号是什么。工艺讲明了才能给你把控制讲清楚。

网友K:
电动调节阀那么就是调节作用需要的控制信号就是4-20mA,那么控制系统就需要PID控制器的功能来实现,对于PLC200这样的系统就要使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然后在通过软件组态里面的PID程序模块来实现。

网友L:
用XP就可以,集成了模拟量输入输出,PID就可以解决,一般用这个的场合都要配一个模拟量的液位变送器,注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