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怎么输出啊

楼主(2010-01-06):
请教各位:西门子200的PLC模拟量是怎么输出的,控制电动调节阀。谢谢大家啊!

网友A:
move一个值到AQW x就尅了,至得范围是0-27648,记得好像是,没有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ove一个值到AQW x就尅了,至得范围是0-27648,记得好像是,没有查资料

好像还得用到PID调节模块,比如根据温度高低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怎么编程啊,本人菜鸟,希望高人多多指点啊!

网友A:
呃,本人也没有做过项目,只是在工厂进行维修,还没有用过PID调节模块,没有发言权了,呵呵

网友B:
重新咱看看书吧,我想你最终能从书上找到答案~~

网友C:
模拟量的输出有带隔离和不带隔离的:1、隔离的。采用4线制,S-,和S+之间连接负载,直接测量电压进行修正。2、不带隔离的S-,和S+可以断开,应该将负载接到端子QV和测量电路Mana的参考点

网友D:
直接向AQWX  MOVW一个值就可以了(0~32768对应的0~10V或4~20MA)

网友E:
move  块   输入aqw+地址

网友F:
模拟输出可以直接运算后用MOVE指令输出到相应地址,当然输出的格式是要转化的。实数类型不可以直接输出。至于PID那是个算法。和输出没必然联系,你可以用PID也可以不用。200有相应的PID指令向导,我试验过,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执行。所以后来自己写个代码来实现。建议去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MOVE到指定AQW里面,比如0-10V对应0-32000,如果要输出5V,那么就move16000到AQW里面就可以了,当然用PID可以最到更加精确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