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和利时PLC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1-06):
和利时PLC的定时器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改吗? 若能改的话 程序如何写 触摸屏也是和利时的,型号是HT6600L 怎么在触摸屏上进入下一个画面 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10-02-19):
可以的。很简单只要对应好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