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LC,HMI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06):
请教:现有一个CPU314的PLC,还有一个触摸屏TP277。PLC上通信口是要与触摸屏连接。传程序或者要监控PLC程序的话,就需要把这根连接线拔下来,但是这样的话PLC和触摸屏之间就不能通信了。 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破坏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又可以给PLC下载程序和监控程序?

网友A:
有带编程口的DP插头的

网友B:
就有一个通讯口么?不好意思,不是很了解硬件配置
如果一个的话,选用楼上的方法,如果2个的话,可以一个用DP,另一个用MPI通讯方式

网友C:
支持一楼用带编程口的DP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编程口的DP插头的

不好意思,小弟对西门子硬件不是很熟悉。上网查了一下还是不很清楚。 能否告知这种插头与PLC,HMI,PC间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D:
一定要用带编程口的DP插头,要不然PC不能连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