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输入求助

楼主(2010-01-06):
请教aibi 我想在一个设置画面,输入两种数值,一种为长度,一种为支数假如 长度寄存器为d0 支数为d1 当设置完后我要继续输入下一批,直至完成,我不想重做这么多设置画面,只想一次在一个画面中输入,到相应的寄存器中,能实现吗?

网友A:
想到两个方法

    1 用人机的间接寻址功能,画面上4个数值输入元件,前面两个作为需要间接寻址的地址$0/1,后面作为数值$2/3,再通过按钮把$2/3数值mov给*$0/1.,一直这样输入就行,最后把所有的内部值放入对应的D寄存器

   2 比较容易,就是使用人机配方功能,把需要的数值一直写入到配方内,写完一笔(2个数据)配方组数加1,一直写完为止,然后下载的plc内。

网友B:
就如楼主说的,人机只要一个长度和支数的设置按钮就好了

可以再通过从PLC程式中变址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