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M40DT-D与松下A4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06):
CP1L-M40DT-D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电路图如下:

松下伺服驱动器MINAS A4系列编码器的输出电路如下图

因为PLC外部的传感器信号统一采用NPN集电极开路的漏型,所以,PLC的输入端口的COM接至直流电源的+24v。
编码器的线如何连接至plc?
OA- OB- 接0v地?接24v电源?

网友A:
PLC的输入采用NPN集电极开路,而松下伺服的编码器是差动输出,不能直接接PLC的输入。必须选用带差动输入的PLC。OMRON的我不是很熟悉。但是DELTA EH系列有带差动输入功能的PLC。

楼主:
选带差动输入的PLC当然是最好了,只是价格方面嘛。。。OMRON有,具体型号就不说了。我所提问的限定条件就是这种plc的输入端,和编码器的输出端,能连接吗?怎么连接?

楼主:
??没有一个回答吗???

网友B:
可以

你仔细看手册呀,cp1h都行

网友C:
这个我们部门有人搞过,一样的PLC,是采用Z相信号,不是电路图上的Z相,应该还有个Z相,连PLC高数计数器,Z相另一端连-24V,这个Z相是个开关量信号,好像是转一圈一次,在高速运行条件下恐怕不行,低速可以。

楼主(2010-04-28):
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吧。。。omron800咨询后,明确说不行。

如果要这样子的方案,即cp1l+松下伺服,得自己做一个电路进行信号转换。。。也就是说得自己准备一个am26ls32,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