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BB 的drive window light2为什么打不开参数

楼主(2010-01-06):
请较各位,我今天想用ABB的drive window light2打开以前保存的DCS800和DCS400,后缀为DWP的文件,打开时报“The parameter file does not contain valid header and therefore file can not be opened." 请问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 drive window light2只能连上DCS800或DCS400装置时,在线时,才能打开以前保存的参数文件呀?? 多谢帮忙

网友A(2010-07-02):
我也不知道,等待解决

网友B(2010-08-10):
你用记事本打开参数文件,看看第一行是不是没有下图所示的信息。

如果是,你可以把引号“[DRIVEWINDOW LIGHT 2 Parameters & Signal file 星期二 八月 10 2010 15:21:42]”内的内容复制到第一行,应该就可以打开了。原因应该是新版的drivewindow light对中文系统支持不太好,亦或是bug。drivewindow light 2.21版就没有这个问题。新版的,我用过2.7和2.92,都存在该问题,版本信息里显示version 2.xx unicode,2.21版的就显示version 2.21,不知道是不是这个unicode版本有问题。

网友C(2011-06-12):
DRIVEWINDOW LIGHT 2 .7以上版本才可以打开DCS800.不需要连接设备,文件可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