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迈耶经编机维修

楼主(2010-01-06):
HKS高速经编机慢车正常快车就报E016主轴不转故障,慢车为慢车电机控制,快车为CTUNI3401变频器控制,EBA控制器,变频器,主编码器都更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A:
你好,我这才修了一个这个故障,不知对你有用吗?我们的这个是主轴编码器电线磨断,接好后就好了。能不能交个朋友QQ:869908919

楼主:
   这个主轴编码器与电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更换的时候也换掉了,

楼主:
今天修了一台ELAU  SB205伺服电机故障为代码 1105   1117编码器反馈错误,SICK的编码器环掉了 更换新编码器后用专用调零工具使用专用软件SincosProg对编码器进行设置,

楼主:
请各位大侠来分析一下

楼主:
我的QQ是619722501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交流

网友B:
   你应该检查一下 CT3401 变频。

上次我修一台也是报0.16故障,  电柜里面CT 变频报trip  OI.AC (过流),检查电机线圈正常,后面把电机引线拆掉,直接启动变频正常。   后面把主机的皮带拆掉后发现主机卡死。。

        后面结果为主机轴承坏了,跑外圈,电机扫膛。。

另外:我有一台机器时不时的报0.16  或 0.20  故障。 老是主机无原无故停机,主机编码器也换过。怎么查也查不到原因。。    后面没办法直接把3401的变频拆下来,把里面的板一块一块拆下来清理卫生,吹吹灰尘。。  后面竟然好了,原来就是灰尘惹的祸。。

个人经历,可以借鉴下。。。。

楼主:
变频器,没有故障报警,变频器我也重另外好的机器上拆过来装上,还是这样

网友B:
       刚刚去了趟车间

人不在现场,没看到机器详细故障现象不好说。。

      开慢车的时候,在EBA 右下角。  机速显示正常吗,慢车速度正常应该是14 左右。

      还有,开快车的时候,是一开快车就停,还是开了一会儿再停?      如果偶尔停的话,每次故障时间间隔会不会一样,这些在修这种机器时都需要知道。。才有利于判断故障点。

        你们厂子在哪里?  多少机号的机器?      冒昧的问一句,有没有叫迈耶的人看看?

楼主:
哦靠,搞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主轴,轴承卡死,怪了怎么慢速电机可以带动,11KW的主电机就带不动主变频器也不报警,赢

网友B:
   经编机的慢车和快车是分开的, 怎么说呢,原理就就好象是那种可以用脚踩的电动车一样————慢车就好比是用脚踩,快车就是用电。

呵呵。。。

    看来也和我的机器一样。   不过还是得高兴一下。

    不知道你的轴承坏的是出力端还是 安装风叶的一端,两边的轴承不一样,出力端的轴承是那种重载型的,一般不容易坏,一般坏的是安装风叶的一端。

网友B:
    交个朋友。  Q:  289980877          E- mail:yanggj_@126.com

网友C(2011-07-09):
经编机慢车正常,快车不转,报主轴故障,检查电机正常,就是温度偏高,休息一会又可以开起来,请问各位这是那个部位的问题?

楼主:
看你的主轴电机用的是什么控制器,然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一样

网友:
哪位能将CT uni1404变频器用其他变频器代替?QQ  370511259

楼主(2011-09-04):
CT uni1404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06-08):
ELAU  MAX-4 MC-4  SB SM  SH  伺服电机维修

楼主:
德国原装 ELAU MAX-4  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