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动画片

楼主(2010-01-06):
根据别墅的要求,没事做了个模拟动画片

有8个指示灯Y0~Y7,按启动开关后,指示灯依顺序从Y0每隔两秒亮一个,且之前亮的灯不熄灭,等最后Y7亮后,8个灯全熄灭。接着继续之前的动作,每隔两秒亮一个,除非按停止开关,否则循环不止。

网友A:
你这动画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从网易电器论坛上下载的Ulead GIF Animator 5 软件做的,还不大熟练,刚熟悉,练手。

http://bbs.co188.com/index.php?gid=22

网友B:
兄弟你的程序好像会存在竞争冒险

在硬件中运行可能会不稳定

你找个高手帮你看看

楼主:
昨天做的动画片有点粗糙,动画上下晃动,现重新修改了一下。

另楼上的高先生,你认为“程序好像会存在竞争冒险,在硬件中运行可能会不稳定”,那你来分析一下,怎么个竞争冒险,什么时候会不稳定。

网友B:
定时器的工作以自己的时基作为扫描周期,你用定时器断开自身的动作做脉冲信号,当时基和程序扫描周期有差别的时候,可能在硬件运行中有部分脉冲信号丢失

楼主:
当时基和程序扫描周期有差别的时候,怎么个差别,是超前?是滞后?还是…?

网友C:
呵呵

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D:
兄弟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呢?可以说以下 吗 ?谢谢了,因为我是 刚学编程的,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E: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程序,还用写得这么复杂吗?

楼主:
回答liangqichao20:

这个是怎么制作的?是用Ulead GIF Animator 5 软件做的,实际上就是18张不同的图片(GIF格式),0.1秒显示第一张图片,然后1.9秒显示第二张图片,第三张0.1秒,第四张1.9秒…直到18张全部显示结束,再次循环第一张。

以上过程与PLC的设置没关系,仅仅是模仿PLC的工作方式运行而已。

网友B:
不成整数比!有竞争冒险不等于不能运行,只是有很大出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