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接近开关 误动作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06):
厂里面使用欧姆龙的接近开关来替代原先的限位开关  但是连接松下的fpx编程控制器后 单机测试工作台时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一条流水线上的15个工作台开始工作时 越靠近控制柜的 工作台就老是无缘无故的动作 除了使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外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附近有大电流或大磁场时可能误动作,建议使用屏蔽线,线路尽量远离这些地方。接近开关的安装架远离接近开关检测头或改用非导磁材料,挡片一定使用导磁材料(不锈钢导磁性能差),挡片与接近开关是平行的。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柜里面的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C:
 估计是电频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附近有大电流或大磁场时可能误动作,建议使用屏蔽线,线路尽量远离这些地方。接近开关的安装架远离接近开关检测头或改用非导磁材料,挡片一定使用导磁材料(不锈钢导磁性能差),挡片与接近开关是平行的。

除去上述原因,还有你的传感器供电电源也很重要。传感器误动作,有不少是噪音所至。通地电源线导入。

网友E(2010-03-14):
这种情况肯定是干扰引起的.你要找到干扰源.如附近有无大功率电机,变频器.还有动力线与数据线是否在一起走线.那你要依次解决由这几方面产生的干扰源.

网友F:
plc延时咯,或者装远点

网友G:
输入端使用低电平有效的接口;确定接地良好。

网友H:
你是不是用了PNP的传感器,建议用NPN的。

网友I:
实在不行,加个中间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J:
不知道楼主用几线制的开关,使用3线的接近开关,抗干扰好些。

网友K:
你的控制柜可能装着大功率的变频器或者是其他噪声源, 解决办法一找到干扰源屏蔽掉,二是使用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接近开关

网友H(2010-05-19):
引用 网友L:
呵呵,遇到过,是否买到假货了?OMRON应该不错的。换个品牌就好了试试阳明的,我们用过。需要光电开关的话可以找www.chinasensors.com.cn抗干扰强可并列使用的。

阳明的不错。

网友M:
您好!我公司有干接点接近开关,仿国外技术,可抗干扰,请来电13606873709

网友N(2010-08-25):
PIC延时就可以啦!

网友O(2013-06-08):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L:呵呵,遇到过...

 干扰了,推荐楼上说的,www.chinasensors.com.cn到网站看看

网友P:
单独使用信号线,不要和别的一起用一条电缆,而且用质量好一点的屏蔽线,再就是在PLC中,使用滤波控制(但是我没用过),plc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L(2015-03-23):
应该是传感器的抗干扰性能比较差,性能比较不稳定,建议使用一些抗干扰好的传感器,可以换些品牌的试试看,推荐一款国内的IMS传感器,抗干扰挺强的,性能也比较稳定。

IMS官网:http://www.zhsensors.com

这个是网址,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