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运行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1-07):
我在Rsview32里用OLE对象加装图片时总是不能显视,有显视的也只是一个文件名,不能显视图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哪位高手帮助一下!
另外我的Rsview32也打不开加载外部图片的界面,打开这样的界面时就会显视以下问题!
点击确定后就是会显视下面这个画面: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其他组态软件经验 , 可能是缺少activex控件没有注册

楼主: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弄,请指教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A:
关于

根据其他组态软件经验 , 可能是缺少activex控件没有注册

网友B:
1、安装完整的操作系统

2、安装较新版本OFFICE

3、安装RSLINX CLASSIC版本以上

4、安装RSVIEW32正版

5、编写与组态RSVIEW32

如果你是拷贝的, 有可能你的备份文件有问题或者不兼容。

网友C:
安装RSTrendX软件就可以了,不过要对应版本,高版本对应高版本,低版本对应低版本~~

网友D(2010-03-02):
你的32 是中文版的吗?可以发给我一份吗?我有英文的版32,5000, linx,虚拟授权,如过需要,我也可以发给你,yifan_198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