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两套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07):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项目内容是我们装置上有两套小型PLC,CPU是315-2DP的,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一套比较老,intouch和PLC连接的是用OPCSever,Profibus通讯,另一套是前年上的,intouch和PLC连接是用的DNSever,TCP/IP通讯。现在,我们要上一套消防系统,需要将两套PLC连接起来,当初我设想两套PLC用Profibus通讯,这样,两台上位机就可以互相采集PLC的数据,但不知道怎样硬件组态,请高手指教,还用设置DP的主从站吗?

网友A:
需要,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楼主:
补充一下,两套PLC可以不互相通讯,但是希望上位机可以采集到两套PLC的数据

网友B:
用电脑应该很简单的,先直接用MPI插头(其中一个插头带并出插口)和电缆把两台PLC通过MPI通讯口连接起来,再在其中一个并出插头上插上电缆连接上位机,配置时注意PLC的MPI地址不要选一样的,比如选一个2,另一个选3。我在组态王上就是这么做的,可以同时采集到两台PLC上的数据。

网友C:
用我们的产品SY-S72可以让你两个PLC和上位机之间无线通讯和上下载编程,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不是传统的速传电台)

可以加我们的Siemens无线通讯研讨QQ群:100019158,会有人帮你解决。

网友C:
我们是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在做的业务除了西门子,Harting等欧美的工业控制产品之外,还专门针对工业通讯的需求开发了系列产品,如针对西门子、三菱的PLC无线通讯模块,串口设备的无线数据传输,串口转TCP/IP的通讯模块等,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和IT技术的结合,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可靠和安全的高性能工业产品。

现在我们的SY系列产品已经做过的实验:

SY-S72可以提供和西门子的S7-200 PLC的PPI协议的直接无线通讯,包括无线编程,原有PLC通过自由口协议,再通过VB编写和组态软件进行交换数据将成为历史;
SY-S72可以提供西门子S7-200 PLC和威纶MT8000触摸屏的无线通讯;
SY-WT6可以和三菱的FX PLC的RS232口进行无线编程和通讯;
SY-WT6可以连接英威腾的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
SY-WT5可以在6-8公里的距离进行通讯;
SY-NC2可以通过internet进行传递数据;

我们的产品特点:

采用工业级的IC设计,性能稳定可靠;
传输距离最远可达10KM;
专注于工业的通讯产品,更多采用符合工业场合使用习惯的设计方案;
在谐波干扰和抗干扰方面有专业的设计防止;
取代原有的滑速线,拖曳电缆等有线数据传输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优势:

十多年的自动化行业经验,对于自动化的应用场合较为熟悉;
具有无线通讯技术和IT技术的专业研发团队,部分技术已经申请专利,能和自动化行业结合,做出卓越的产品;
专注于提供工业通讯的产品和方案,性价比极高;

这些产品可以灵活的应用于需要通讯的场合,可编程控制系统多机运作,和其他的产品互联,和MES\ERP互联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而无线技术随着商用民用产品的无线普及,更多的人将享受到其便利。工业无线通讯将和无线手机对固定电话的不可缺少的延伸和补充一样,将成为通讯中的一种主要通讯方式。赛远十分希望能够将所知的技术和产品能够和你们交流,将这些技术和产品通过交流掌握在你们手里,通过交流将这些产品为你的系统提升整体竞争力。

关于工业通讯的问题,欢迎加入我们的专业工业通讯QQ群:100019158,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共赢!

--------------------------------------------------------------------------------

Email:Paul@futurelooks.cn
技术支持QQ: 784979763
MSN:yiyuwu@hotmail.com
Website:www.futurelooks.cn

SY-S72无线编程通讯模块(对西门子S7-200无线编程,专利产品,国内首创):
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cn/products_show.asp?pid=473&tid=57

SY-NC2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带虚拟串口管理软件):
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cn/products_show.asp?pid=472&tid=57

SY-WT6系列无线通讯模块(最远10KM):
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cn/products_show.asp?pid=433&tid=57

FL-AR11卡片式继电器(适合空间小的场合,最大支持6A,仅6mm薄):
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cn/products_show.asp?pid=404&ti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