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Flexible PC-HMI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0-01-07):
        用公司的电脑,编写了一个HMI 的程序,TP177A的,但是默认端口是COM1.后来用自己的笔记本也编写了一个程序,但是默认端口是COM3.因为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不自带RS-232接口,故用USB-RS232C转换了一下。
        更改PG\PC没有用。WinCC上面项目-传送-选项一直是灰色。但是这个又和PG\PC 没有关系。可能是从文件以建立起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估计只可以从WinCC Flexible里面更改了。
        网上用百度,google找了N长时间,没有一个结果。
        WinCC Flexible编出来的好像和USB-RS232端口没有关系。更换成COM1后,WinCC FLexible默认的端口还是原来那个。
        台式电脑可以下载,但是总不能够搬着台式电脑出去调试吧。估计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哪位高手出来帮个忙,万分感谢!

楼主:
更改项目-传送-传输-端口没有用。

楼主:
PLC是312C的,和这个设置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是不是复制的项目

楼主:
项目是在S7-300里面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