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顺控指令SFC 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0-01-07):
PLC 顺控指令SFC 的编程方法
顺序功能图(Sequeential Function Chart)是一种新颖的、按照工艺流程图
进行编程的图形编程语言。这是一种IEC标准推荐的首选编程语言,近年来在
PLC编程中已经得到了普及和推广,
SFC编程的优点:
1、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比较容易读懂程序,因为
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规律性较强。
2、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很容易的查找出故障所处在的位置。
3、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
SFC的结构:
步+转换条件+有向连接+机器工序的各个运行动作=SFC。
SFC程序的运行从初始步开始,每次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在遇到
END步时结束向下运行。
第一章 单流程结构的编程方法
本教程主要介绍在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怎编制SFC顺序功
能图。下面以例题1介绍SFC程序的编制法。
例题1:自动闪烁信号生成,PLC 上电后Y0、Y1 以一秒钟为周期交替闪
烁。本例的梯形图和指令表,详细见附件
附件下载:迅雷高速下载

网友A:
沙发,怎么没了 后面的呢?

网友B(2011-04-03):
请问有更详细的视频吗??,

网友C:
SFC编程是一种编程的方法,大多数的PLC都有相关的指令,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指令实现

网友C:
说简单点,就是分步进行控制,上一个步是下一步的条件,下一步将上一步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