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受震动就不工作。拍拍就能好,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07):
现有一台台达VFD-B 2.2KW的变频器,用外部端子上电,运行正常,可稍稍用力拍一下马上就停止工作,同时RUN灯熄灭,重新开机还能工作。现寻找不出答案,各部位接触良好,模块、驱动正常。还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呵呵  那你就再拍拍!

网友B:
驱动上那边老化,虚焊了

网友C:
一般就是接触不良,虚焊这样的

网友D:
最近连续碰到好几台类似故障!都很隐蔽!都是虚焊!有电容一极似断非断,很难检查;有的连接件虚焊,用放大镜都看不出来!最好的办法是每个大的元器件用手用力试一下,小的用镊子!几台都是如此搞定的!特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