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1-07):
我的操作系统是 XP  专业版 SP3

电脑上已经装了  SETP7 V5.4

安装  SIMATIC NET V6.3 的时候  安装到中间就不动了

停在 SIMATIC NET PC/Software 2005 +HF1   Installing...

就不动 了  请教下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哈哈

网友A:
检查你目前的软件版本是否符合软件兼容性列表要求?

Regards

楼主:
SIMATIC NET V6.3

这个版本  提到了  支持WINDOWS XP SP2

不会是因为我的操作系统原因吧

网友B:
应该不是操作系统原因,可能是Step 7 和Net的原因!

楼主:
排除操作系统问题了   我在 公司另外一台电脑上装好了   也是 XP  S3版的

这就奇怪了   公司一个老工程师说  装西门子的东西最好是搞个 比较干净的系统装  哈哈

网友C(2010-09-06):
大侠可以提供一下SIMATIC NET V6.3吗?

网友D:
好像是要比较干净的系统,西门子这点有点不爽,wincc有时候也是这样,路径有中文字符都不行,很怪!

网友E(2018-08-05):
引用 楼主:
SIMATIC NET V6.3 这个版本  提到了  支持WINDOWS XP SP2 不会是因为我的操作系统原因吧

大哥,这个版本的还有不,能发给我不能373035774@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除操作系统问题了   我在 公司另外一台电脑上装好了   也是 XP  S3版的   这就奇怪了   公司一个老工程师说  装西门子的东西最好是搞个 比较干净的系统装  哈哈

373035774@qq.com    求V6.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