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烙铁迅速冷却下来

楼主(2010-01-07):
现在电烙铁用完后我都会用沾了水的纸或布撺铁芯,但这样很冷却很慢。对烙铁来说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使用电烙铁频繁,地点也不同,所以用纸很浪费,也不能总有纸和水。  请问有什么更好更能使烙铁冷却更快的方法吗?谢谢关注。

网友A:
用压缩空气吹。。。。。。。。。风冷

网友B:
迅速冷却下来? 头子放冷水里泡下。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放冰块上

网友D:
我在想这样水冷,电烙铁不经用哦!最好风冷

网友E:
弄一个专用工具盒,烙铁头用高温海绵包住,试试看

网友F:
可先把烙铁头用工具拆下来啊》。。

网友G:
制作一个专用的工具,用完插在里面就行了,不用等它冷了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海绵

请问这样不是让电烙铁一直保持热量吗?不会影响铁头吗?上哪找海绵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制作一个专用的工具,用完插在里面就行了,不用等它冷了再收

呵呵这办法是不错,可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我手工能完成的。

网友I:
有这么着急吗,我每天上班插上,下班停下。公家的时间公家的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