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1-08):
请教各位师傅:

台达VFD-B变频器15KW故障现象,空载能运行,带上负载电机就不转,有频率输出6HZ.  变频器电流显示18A.  变频器一直开着不会保护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换另一台变频器能正常使用.二台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用钳型表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端有电流没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主控板是否是15KW的变频器,再就初始化一下,重新设定参数!

网友C(2010-09-20):
机种代码对吗,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