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带自锁按钮,一个接触器,一块IC,完成吸合,停止,可以吗?

楼主(2010-01-08):
一个不带自锁按钮,一个接触器,一块IC,完成吸合,停止,可以吗?IC取用什么型号?外围不加其它完件.

网友A:
可以的。IC用C4013.

楼主:
可以出一个线路图吗?谢谢,ina3252126.com

网友B:
用个非门电路就好

网友C:
请问以上三位。接触器的电压和功率是多少。12伏10毫安还是5伏18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