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1-08):
我公司32t行车变频器频繁报电机过载故障怎么回事  以前报过电流  过了一段时间又报过压故障  然后频繁报过载 电机正常机械设备也正常而且参数设定也和其他同样行车一样 请问是怎么回事  如果制动单元有问题会不会出现以上故障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在启动过程中报的,还是运行,停止过程。

楼主:
过载是启动时   过压是运行时

网友B:
看看加减速时间试试制动

楼主:
呵呵  都试过了  都没问题  时间调长调短都试了  没效果

网友C:
是变频器过载还是电机过载啊,如果是变频器过载,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如果你的负载惯性很大,加减速时间需要很长的,如果是电机过载,也要设定你的加减速时间,而且每一次改变频率的时候不能加的太多。

网友C:
还有你的变频器的环境怎么样,如果粉尘很多就要经常清理,用吹风机把里面的粉尘吹出来

楼主:
哦  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本公司专业制造行车及行车电气控制系统、电气柜变频改造02151937819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行车电工,我们加好友 一定有共同语言。

网友E: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行车电工,我们加好友 一定有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