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报表和高速数据采集讨论

楼主(2010-01-08):
各位高手,本人在公司一个力矩试验台上使用组态王作为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系统中装有扭矩仪一台,能输出4-20毫安的主轴转速和主轴扭矩信号,再用西门子S7-200PLC实时采集这两个信号,并希望在组态王上能够实时显示和记录这两个信号,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扭矩仪采集频率较高,最高能达到1ms,一般使用10ms,而编写的s7-200程序整个扫描周期在30ms左右,如何让组态王能够高速记录这些数据?
2、在系统中是通过plc来采集扭矩仪信号还是用PC卡来采集这些信号比较合适呢?有哪些方式可以实现?
3、在报表中想实现每实验一次自动向某报表添加一些数据?有哪些函数可以实现?
望各位高手在线赐教。

楼主:
没人回复哦!!!急啊!!

网友A:
现代食品工厂的生产线,乳制品罐装车间,化工厂等一些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定报表数据的收集(如在某个事件值有变化时采集所有数据)对整个生产状况、产品质量监控极其重要。设计完成一套详尽的报表对于整个自动化系统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然而Wonderware公司新推出的HMI Report报表软件不需要用到任何的编程语言,却能快速、简单地解决这一难题,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做特殊处理的数据,例如有些数据是当事件变化时才是报表所需要的数据。
HMI Report软件只需简单的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报表:
1、 驱动配置:
HMI Report软件内部有几十种像InTouch、iFix、Citect、Wincc等一些主流的上位组态的本地驱动,只需简单添加就可以完成数据驱动的配置。
2、 数据采集:
按事件变化时记录数据,即是指一些需要完成报表的数据只有当某个开关点,某个报警点或某个事件发生时才会被记录,HMI Report软件在采集数据并且存储到数据库时,就可以设定记录比率(时间变化、固定时间、数据更新、当某个数据值变化时)等一系列的记录模式来存储数据,另外还可以设定单独的记录条件如当某个开关状态为开时,记录一组数据。非常简便的设置好记录模式跟记录条件后,HMI Report会自动的把所有设置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
3、 报表完成:
HMI Report软件有一系列完成报表的控件如:单个数据、混合数据、计算表达式、项目表格、统计报表、趋势图、条形图等等,并且这些控件都含有强大的数据统计运算功能,所以在完成报表设计时只需简单的调用这些控件,配置数据库里的标签名就可以完成整个报表的设计。
需要成功案例或进一步咨询的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