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正确选择低压断路器

楼主(2010-01-08):
如何选择正确选择低压断路器

浏览了一篇论文《正确理解&选择低压断路器》,没有深奥的学问,也没有创新之举,但对断路器各电流参数都解释了一番,看前两天论坛有篇帖子,涉及到这些名词,Icn、Icu、Ics、Icw、Im、In等等,还真不少,就贴上来一起再学习加深下吧。
摘 要:分析低压断路器的各个电流参数的概念、俗称及其作用,帮助从事电气设计、采购、施工和监理工作人员正确理解断路器参数的意义和确定参数,并提出选择低压断路器时就标定的电流参数和标定方法。
关键词: 低压断路器;脱扣器;电流参数;选择
 断路器是配电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保护电器之一,也是功能最完善的保护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作为短路、过载、接地故障、失压以及欠电压保护。根据不同需要,断路器可配备不同的继电器或脱扣器。脱扣器是断路器总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继电器则通过与断路器操作机构相连的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来控制断路器。低压断路器一般由脱扣器来完成其保护功能。电气工程设计选型的断路器大部分是针对某一厂家型号参数标注在设计图纸上,常常在标明断路器的电流值时,不说明电流值的意义,标明低压断路器电流特性的参数很多,有些“国标”与“俗称”不同,容易混淆不清。有些设备采购、施工和工程监理人员对断路器参数的意义不是十分清楚,给工作带来困难。要完整准确地选择断路器,清楚地标定和理解断路器的各个电流参数是十分必要的。
1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参数
国标《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GBl404812294 (等效采用IEC94722) 对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使用2 个概念,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 和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Inm ,并给出如下定义: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 ,是指脱扣器能长期稳定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脱扣器额定电流。对带可调式脱扣器的断路器则为脱扣器可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Inm ,用基本几何尺寸相同和结构相似的框架或塑料外壳中所装的最大脱扣器额定电流表示。
国标GBl404812294 中对断路器额定电流的定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有些不同。当我们提及“断路器额定电流”这一概念时,通常是指“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而不是“脱扣器额定电流”。例如当我们选择1 只DZ20Y2100/ 3300280A 型断路器时,通常我们简单地说其额定电流为100A ,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为80A。多数低压断路器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资料中,也一般不提“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这一复杂的说法,而只给出“断路器额定电流”这一参数,其实就是“断路器额定电流”作为“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的一种简称,似乎较为合适。也许标准中对额定电流的定义与平时使用的不一致是导致混乱的原因之一。“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是标明断路器的框架通流能力的参数,主要由主触头的通流能力决定,它也决定了所能安装的脱扣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值。在选择断路器时,此参数是不可缺少的。
2  过电流脱扣器的电流参数
断路器的脱扣器型式有过电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等。过电流脱扣器还可分为过载脱扣器和短路(电磁) 脱扣器,并有长延时、短延时、瞬时之分。过电流脱扣器最为常用。
过电流脱扣器其动作电流整定值可以是固定的或是可调的,调节时通常利用旋钮或是调节杠杆。电磁式过流脱扣器既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调的,而电子式过流脱扣器通常总是可调的。
过电流脱扣器按安装方式又可分为固定安装式或模块化安装式。固定安装式脱扣器和断路器壳体加工为一体,一旦出厂,其脱扣器额定电流不可调节,如DZ20 型;而模块化安装式脱扣作为断路器的一个安装模块,可随时调换,灵活性很强,如MerlinGerin公司的NS 型。
标明过电流脱扣器的电流有以下几个参数:
(1) 脱扣器额定电流In ,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最大稳定电流。
(2) 长延时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 ,固定式脱扣器其Ir = In ,可调式脱扣器其Ir 为脱扣器额定电流In 的倍数,如Ir = (014~1) ×In。
(3) 短延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m ,为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 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 = (2~10) ×Ir 。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4) 瞬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额定值Im′,为脱扣器额定电流In 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115~11) ×In。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3  断路器的短路特性电流参数
311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 应采用Icu、Ics表示,在具体产品标准中确定。
312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 是断路器规定的试验电压及其它规定条件下的极限短路分断电流之值,它可以用预期短路电流表示。要按规定的试验程序o-t-co 动作之后,不考虑断路器继续承载它的额定电流。o 表示分断操作;co 表示接通操作后紧接着分断操作;t 表示2 个相继操作之间的时间间隔,一般不小于3min。
313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试验电压及其它规定条件下的一种比额定极限短路分断电流小的分断电流值, Ics 是Icu 的一个百分数。在按规定的试验程序o2t2co2t2co 动作之后,断路器应有继续承载它的额定电流的能力。
对于额定短路分断能力大于1500A 的小型断路器,国标《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GBl0963 (等效采用IECB98) 规定应进行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 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试验。当Icu ≤6000A 时,Icu = Ics ,故只需作Ics 试验。所以标明短路分断能力为4500A、6000A 的小型断路器,其Icu = Ics = Icn ,故一般只提及其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 值。
314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短时间承受的电流值。对于交流,此电流值是预期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有效值,与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有关的时间至少为0105s。
4  低压断路器电流参数的确定
411  断路器额定电流的确定
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Inm 是指框架或塑料外壳中所装的最大脱扣器额定电流,按等级选用。断路器额定电流(指过流脱扣器额定电流) In ≥IC(指线路计算电流) 。
412  瞬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值Im′
配电用低压断压器的瞬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Im′,应躲过线路正常工作时发生的尖峰电流,即按式Im′≥K3 ( I′qm + Ic(n - 1) ) 确定。式中K3 为低压断路器瞬时脱扣器可靠系数,一般取112 ; I′qm为线路中电流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全起动电流(包括了周期分量和非周期分量) ,其值按电动机的全起动电流Iqm的2倍计算; Ic(n - 1) 为除起动电流最大的一台电动机以外的线路负载计算电流。
为满足被保护线路各级保护电器间选择性动作要求,选择型低压断路器瞬延时脱扣器电流整定值Im′在满足被保护线路相间短路电流故障时动作灵敏度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大一些,以躲过下一级开关所保护线路故障时的短路电流。非选择型低压断路器瞬时脱扣器电流整定值,在躲过回路尖峰电流的条件下,尽可能整定得小一些,以保证故障时动作的灵敏度。
413  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值Im
(1) 配电用低压断压器的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Im ,应躲过线路正常工作时发生的尖峰电流,即按式Im ≥K2 ( Iqm + Ic(n - 1) ) 确定。式中, K2 为低压断路器短延时脱扣器可靠系数,一般取112 ; Iqm 为线路中电流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全起动电流; Ic(n - 1) 为除起动电流最大的一台电动机以外的线路负载计算电流。
(2) 动作时间的确定:短延时主要用于保证保护装置的动作选择性。低压断路器短延时的断开时间通常有011 ,012 ,014 ,016 ,018s 和110s 等可供选择。上下级时间级差取011~012s。
414  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值Ir
配电用低压断路器的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Ir ,应大于线路计算电流IC ,并小于导体载流量IZ ,即按式IZ ≥Ir ≥IC 确定。
415  照明用低压断路器的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