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故障查找

楼主(2010-01-08):
现象:S7-400PLC下挂20来个远程站点,使用Profibus网络连接,设备运行过程中偶尔会有信号闪动,造成故障停机。

处理:检查所有Profibus接头,但并未发现松动。PG在线监控,查找CPU诊断,也不能显示某个站点有问题。

设备故障复位后再运行,不时偶尔还会有信号闪动。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Profibus网络多长啊?你的DP头屏蔽层压的怎么样?是否有单独的计算机接地?

网友B(2010-03-10):
目前有专用的profibus 网络故障诊断仪器,还不错,可以参考相关信息:www.haoxida.com

网友C:
1.必须采用阻抗匹配的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2.检查接地。单层屏蔽的电缆,其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

3.布线环境是否有低频干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D:
1、增加中继器,加强信号

2、更换终端DP接头

3、屏蔽层接地

4可以降低总线波特率,如果它已经很低了就不要降了

一步步试吧

网友E:
如果是掉站故障,在CPU的诊断区里有相应的报文,按照楼上朋友的方法试试

检查外部辅助24V电源是否正常,前连接器牢靠。

网友E:
还可以下载OB86 OB87 OB121 OB122 中断块,来防止CPU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