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放炮可能是哪里短路引起?

楼主(2010-01-08):
各位专家:我厂使用的一台丹佛士大变频器,控制132kw的电机,在工作过程中听见一声巨响,电源空开跳开,连配电室的空开也跳开,打开变频器外盖察看未见异常,为保险起见,我们更换了一台变频器,我想请问各位专家,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地方短路,如何用万用表去检测和判断?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机对地有无短路。用摇表摇一下。再检查电缆,和电机相间有无短路。

网友B:
更换了一台变频器后,运行正常了吗?正常的话,工作过程中听见一声巨响,电源空开跳开,连配电室的空开也跳开,打开变频器外盖察看未见异常,未见异常说明变频器内部有可能没短路,没短路又为何会跳空开呢?我告诉你最大可能是主电路大接触器常开触头有粘连,换大接触器应当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换了变频器后工作正常。因为这个变频器太大了,打开外盖很看不出内部的情况,而主电路中的大接触器只有配电室有,配电室离生产车间较远,大接触器出问题会听不见声音。

网友B:
呵呵,老兄啊我说的是变频器内部的大接触器啊,拆开来如果没有明显的短路烧掉的地方,哪问题就是我说的,你换掉大接触器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