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平方电缆能承受多大负载

楼主(2010-01-08):
150平方的电缆线能承受有多大的负载?(是铜芯线)电流有300A吗?

网友A:
150----185x2=370A

网友B:
150平方线可以承载395安电流

网友C(2010-08-25):
150的电缆是几芯的啊,是YJV的还是VV的以及其他型号的,是敷设在空气中还是埋在土壤中,是单根敷设还是多跟一起敷设,是长时间负荷还是短时峰值负荷,这些都没说清楚,怎么算啊。不过一般150的电缆(国标)的安全电流也就在300A左右吧,最好不要超350A,再高的话电缆的温升就会上去,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D:
国家有一个电缆载流量标准,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