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FAST SEL”?

楼主(2010-01-09):
请问我在MT6056I模拟时右下角有FAST SEL选项,点出来什么都没有,这有什么用,请问怎么把它给去掉?

网友A:
EB8000软件的“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快选窗口按键设置,选择停用”就好了

网友B(2010-03-05):
引用 网友A:
EB8000软件的“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快选窗口按键设置,选择停用”就好了

就是

网友C(2011-07-05):
感谢楼上啊!!!!!!!!!!!!!!!!!!!!!!!!!!

网友D(2012-02-03):
引用 网友A:
EB8000软件的“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快选窗口按键设置,选择停用”就好了

反编译以后又会重新出现,注意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