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RA70调速器故障

楼主(2010-01-09):
两台电机并连运行,各一个调速器,一主一从,通过变速箱连一起,本来一直运行好好的,不久前出低速时(10米速),速负荷时电机好像差那么一点力一样。后发现其中主装置在低速时一直有A031报警,以前没有过,看r025 26相差很大,检查了编码器,也换了新编码器,都没作用,排除这一原因,调过P  I等参数也无效,按装置说的是不是只有重新优化呢?重新优化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是电机特性变了吗? 现在还报F038超速故障了,哎。

楼主:
郁闷,怎么都没人回贴了啊

网友A:
你把减速和电机脱开转转看如何。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2个直流盒子各带一个电机,有一天不知怎么一台电机的速度无论给定怎么增加,电机始终慢速运行,2台电机的速度差距很大,要求同速的,无论更换电机还是直流盒子都没能解决,但是只要脱开减速就正常,减速用手盘也不卡,但是出现的时候天气很冷应该在零下20度,查了2天也没弄好,后来把减速连上,让2台电机空转了一晚,第二天竟然发现一切正常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懂,还是需要好好学习啊

楼主:
不至于吧,最后解决了,还是码盘的问题。

网友B(2010-04-26):
速度调节器监控
(在运行状态--,I,II 时有效)
如果在P590 和P591 所选择的连接器间的差值(工厂设定: 速度调节器的给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超过在参数P388 中设置的值
的时间长于在参数P390 中设置的时间,监控功能响应。
可能原因:
• 调节回路断开
• 调节器没有优化
• P590 或P591 没有正确参数化

网友C:
日本进口元器件 中国制造
打造中国可编程控制器PLC第一品牌
技术;绝对领先 质量;绝对保证
信誉;绝对第一 价格;绝对优惠
本公司大量生产可编程三菱PLC 和各种文本显示器
FXIS系列: GX1S系列:
FXIS-20MR/MT-001 GX1S-20MR/MT-001
FXIS-30MR/MT-001 GX1S-30MR/MT-001
FXIS-14MR/MT-001 GX1S-14MR/MT-001
FXIS-10MR/MT-001 GX1S-10MR/MT-001
FX1N系列: GX1N系列:
FX1N-40MR/MT-001 GX1N-40MR/MT-001
FX1N-60MR/MT-001 GX1N-60MR-MT-001
单板系列: 新品上市
SLIS-32MR-4AD SLIS-30MR/MT-B
SLIN-40MR-B SLIN-40MR-4AD-2DA
文本系列:
MD204LV4/V5/V6 MD306LV1.0 OP320
FX2N系列:
FX2N-26MR-2AD-2DA FX2N-30MR/MT-001
一体机:
HX-20MR/MT-001
如有需要请联系 QQ531378071
联系人;余勋
联系电话;15919814719
座机;0755-28133996-866

网友D(2011-05-05):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车,发现6RA70中无故障,显示的是08.0是什么原因引起停车的,再开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