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 变频器启动报OC2(加速中过电流)

楼主(2010-01-09):
三菱F740 5.5KW变频器启动报OC2(加速中过电流),请问是哪里故障。电流传感器都换新了。

网友A:
负载太重,可以加长加速时间

楼主:
没有接电机,参数都初始化了,还是报OC2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包括模块

网友C:
嗯,驱动电路有问题,换光藕,换驱动芯片,查模块,,,,,查吧

网友D:
是变频器的硬件故障,需要送修了。

网友E:
可能是模块坏了,我碰到过,只好返修了。

网友F:
可能是igbt模块或者脉冲分配板子有问题   我们维修公司遇到这些情况直接 送修

网友G:
量模块  查驱动

网友H:
三菱F720第二功能设置问题,按我的理解,选第二功能应该将第二电机的参数也设置进去,但是PR83,84,好像只能设置一种电机的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请高手指点,困惑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