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卡换联通卡后,GPRS不上线了

楼主(2010-01-09):
地址湖北,原有四个GPRS站,用的是移动的业务,2010年1月3号,换为联通的GPRS业务后,接入APN不变CMNET,有一台上线,后咨询联通说接入APN要改为UNINET ,结果一个都不能上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看看那边有没有联通的信号

网友B:
很多地方用联通的卡,APN还是使用CMNET还是可以上的。

有需要GPRS模块的请联系安富利的万先生,手机:13612906340,邮箱:gelim.wan@avnet.com

网友C:
看看信号隔离器有问题

www.szyhtech.com

网友D(2010-02-24):
世博会在用GPRS短信终端,232,485通信方式可自由选择,内置多种通信协议,GPRS通信时支持短信读取配置参数。欢迎技术交流qq:15478591 http://www.jycomm.com

网友D:
我们的dtu在湖北襄樊在用,使用的联通的gprs,apn改成uninet就行了,其余不用动。www.jycomm.com

网友E:
有客户使用过,正常,如果有行的话,可以把APN,改成联通的试试

网友B: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模块?有些模块是挑卡的,我们安富利是西门子模块的总代理,有任何需要请联系万先生,手机:13612906340,邮箱:gelim.wan@av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