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s7-2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两个 s7-200怎么通讯呀,需要加什么模块,他们之间是怎么进行数据的交流的,可不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指点下,小弟对这个不熟。给个程序。

网友A:
不需在加什么模块,直接把2台PLC的通信口 3-3   8-8连接起来,看下s7-200编程软件里的指令向导网络读写这一块。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2010-02-08):
不需要什么模块  ppi协议  或者自由口协议

网友C:
直接把两个通讯口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采用网络读写指令就可以,可以参考一下手册,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