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报F0012故障

楼主(2010-01-09):
西门子440报F0012故障,会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1   温度检测电阻 2  CPU板      13522320288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断线.

网友C: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但我也遇到过另一现象,不用更换任何元件,就可以让机器不报警,正常工作的,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我吧,15000445176,小吴

楼主(2010-03-20):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找到,是光纤接口板的问题,上面的一芯片坏了,更换后就好了,我先把I\O板和CPU板都代换的试了,最后才确定是在光纤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