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导致伺服驱动损坏

楼主(2010-01-09):
一好的交流伺服驱动器用好的线缆和一伺服电机连接后,伺服电机正常运转,但经过几次开关后,伺服驱动器一加使能信号就出现IPM损坏报警,经过检查,FUJI  7MBP 50A的IPM上桥壁P和UVW三相导通。换一驱动器继续和此电机配套使用,电机正常运转,但在开关几次后,驱动器又损坏,现象相同。用500V摇表检查伺服电机三相对外壳绝缘,有250M。

请问原因出在哪?谢谢

网友A:
具体故障出在哪里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不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可能是伺服电机动力电缆的问题(比如有接地),或者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本公司专业维修 三菱    安川    松下 伺服驱动器,如有需要可加我QQ:307717125

网友C:
检查一下驱动器型号与电机型号是否匹配

楼主:
伺服电机动力电缆有UVW和PE信号,PE接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外壳,线缆应该没问题,同样的电缆接其他电机,带负载连续使用正常

网友D:
关注伺服电机导致伺服驱动损坏

网友E:
我认为是伺服驱动器本身质量不行,至少在保护IPM方面做得很差。电机可能也有问题

另外,如果伺服电机是永磁的,用手转动轴,感觉有没有异常?

会不会是相间短路?

楼主:
瞬间大电流的话,伺服驱动器也是对IPM不能保护的,你想嘛,IPM自身的过电流保护都没起作用的

转动轴,没异常,很平滑,绝缘电阻大于200M

网友F:
伺服电机出问题了,应该是电机内部耐压凸轮坏死了

网友G: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三洋,FANUC,OKUMA,LUST,AB,西门子伺服电机---13556213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