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与 S7-200 之间建立 PROFI

楼主(2010-01-10):
如果要将 WinCC flexible 操作面板连接到 S7-200,那要明确 S7-200 只能作为 DP 从站操作。
面板或者 PC 一定作为 PROFIBUS DP 网络中的 DP 主站,S7-200 作为从站。

在 WinCC flexible 中需要进行如下设置:

在 WinCC flexible 中组态到 S7-200 的控制器连接,通过
Project > Communication > Connections。

图 1:选择控制器协议

为了能够建立 S7-200 从站和 PC 主站间的通信,必须激活选项“Only master on the bus”。

图 2:仅作为总线上的主站

实例:
五台运行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 的 PC 与一台 S7-200 的 PROFIBUS DP 通信。某台 PC 作为 DP 主站,那么激活这台 PC 的“Only master on the bus”。不要激活其它 PC 的“Only master on the bus”选项。

现在如果主站 PC 故障,PROFIBUS DP 网络的所有通信将中断,因为总线上没有任何可用的主站。只要主站 PC 再次恢复在线(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启动并且控制器连接允许),那么其它的 PC 站将重新建立与 S7-200 的连接。

补救措施:
激活每台 PC 的“Only master on the bus”选项,将所有 PC 声明为主站,这样通信不再仅依赖于某一台 PC。

PROFIBUS DP 连接的其它设置参照前述输入即可。

图 3:其它设置

注意:
PC 中的 PG/PC 接口必须设置为“S7ONLINE --> PROFIBUS”。

图 4:PG/PC 接口

STEP 7 - Micro/WIN

使用 STEP 7-Micro/WIN,按照 WinCC flexible 中的参数来配置 S7-200 的接口参数。

注意:

PROFIBUS DP 通信在波特率> 187.5 kbaud 时,S7-200 需要一个 DP 接口。
S7-22x 没有集成的 DP 接口,进行 PROFIBUS DP 通信(波特率 > 187.5 kbaud)需要使用 EM277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