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上面有个断火器,其接线原理并不复杂,下面是一般的接线原理。

楼主(2010-01-10):
电动葫芦上面有个断火器,其接线原理并不复杂,可是接线时确有好多人接不好。下面是一般的接线原理。

网友A:
看不明白,能不能用颜色把断火器和接线区分开来。

网友B:
在断火限位器的盖子里有接线图,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有点糊涂,但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C:
限位保护。机械式限位器保护。

网友D:
我就没接过,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能不能用颜色把断火器和接线区分开来。

引用 网友D:
我就没接过,学习一下

还有人和东方一样,没有接过。又有人看不清楚,重画一下:

XW:还是不清楚,它是怎样限位的?你得把原理讲一讲啊!

东方:有意难为我是不是?其实东方没有看到过实物,不知道内部是怎样动作的。

XW:你看你看,到关键的地方就不行了吧!你光知道理论什么用?还是不能指导实践呀!搞不好是误导。

东方:那不行!肯定能指导!(不是误导)但要运用理论分析一番才行。

XW:你们就等着吧!

东方:你们也想想看嘛!

XW: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快点快点抓住他!

东方:那我只能“东方猜想”了,请看图:

东方:设想红色滑块可以左右移动,当它处于上图所示位置时,电动机的u线接到电源的A相,v线接到电源C相;如果顶杆把滑块顶到右端,1、2断开,3、4相连,则u线接到哪里呢?

XW;我看得出来:u—3—4—C1—C相,v 线是:v—7—8—C1左—A相!对不对啊?哎!还有w线呢?我看一看:w线总是接到B相,不动啊?

东方:只能调换两相,不能都换呀!

网友E:
很简单的,你把断火器横着那好。竖起一排接正转接触器出来的两厢,其余一排接反转接触器出来的两项就行了。有一相是只到电机去的。

网友F:
三根线,正反转,只需要调换里面两根的顺序就可以了。第三根是不需要更换的

网友G(2010-11-13):
你们还真是能猜想啊~~

网友G:
正常情况下,所有触点是一直接通的,当到达限位后,排线器上的装置撞到断火器,使通过KM1到达电机的A、C相断开,这时,KM1吸合后电机也不再动作,起到限位保护的作用。KM2吸合可使电机反转,远离限位。

网友H:
限两相,正限反接,反限正接,一相公用

网友I:
不是正反转,是限位.。正常1234通,5678通,导绳器拉或压限位,断开上升或下降

网友J(2012-02-26):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告诉你就是限位防止误操作损坏电动葫芦没什么正反转你就这么理解葫芦电动机需要3相电做动力这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接2相接端子而是电动机需要3相电少了一相会缺相如不及时处理会烧毁电机而接2相则不会出现缺相了因为当绳索上升到一定程度时绳索装置会触碰连杆断火开关滑块常闭变成开2相电源断电电机停止工作其余的看图你就明白了常闭常开上升下降了看图吧

网友K:
这个限位器我接过好多次了~不过有一点~要是正反接错了~要部只能上~要不只能下~当时我遇到这问题是很纳闷~搞了老半天才弄好

网友L(2013-01-29):
断火限位器窜入接触器常闭点控制二次回路,只有三根线怎么改线路

网友M:
限位保护。机械式限位器保护。 不过工厂里好多都拆掉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限两相,正限反接,反限正接,一相公用

网友O:
断火限位器 往里往外都能动 限制电机一个方向 学徒时对它很是郁闷过!

网友P:
要按照葫芦盖上的接线图接,接错了的话,会短路跳闸的。

网友Q:
按照图接就行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K:
这个限位器我接过好多次了~不过有一点~要是正反接错了~要部只能上~要不只能下~当时我遇到这问题是很纳闷~搞了老半天才弄好

非常正确

网友S:
理解就好搞了,葫芦断火器就是个两组两相切换的行程开关。电机电源经正或反转接触器的其中一相直接到电机,另外两相经断火器切换触点通到电机,只不过正转或反转经过的触点不同。当机械限位使断火器动作时其内部触点切换,经过断火器到电机的两相断路,电机停止,这时电机还有一相带电的(当你按着上行按钮不放时);你只有按电机下行按钮的使下行接触器吸合电源才能到电机,也就防止了把钢丝绳拉断造成事故。

网友T(2013-12-22):
最好是接照电机接线图正确的接线为好。

网友U:
这种断火直接控制电机,容易造成缺相烧电机,我这边的葫芦都改成断火控制接触器回路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这种断火直接控制电机,容易造成缺相烧电机,我这边的葫芦...

网友W:
去年初接过一次,接线图没了,没法就拆开研究下。后来找到了接线图,唉,看了半天,还赶不上拆了看的明白。

网友X:
引用 网友U:
这种断火直接控制电机,容易造成缺相烧电机,我这边的葫芦...

 设计者的初衷是控制主电路,控制控制电路如果接触器自已不复位,怎么办

网友Y:
好久没看到东方师傅了,有点想了!!!!

网友Z(2023-07-04):
可以断开电源再接线

网友AA:
看不见啊

网友AB:
电葫芦的断火器动作后改变电机相序,改变电机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