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程序中如何直接读写位变量?

楼主(2010-01-10):
如果用按钮或文字来进行读写可以直接在设置中设置,但是在程序中该如何操作,
好像没有单独的对离散变量的位操作。

网友A(2010-02-23):
这个功能太差了,别的组态软件都有对位的控制的吧

变量不能为布尔型,哪个版本才能改进啊

网友B(2011-03-19):
不能,必须在PLC程序中进行转化成字节。然后用组态王读取或写入。